[protel] 1万多的APD 如何处理比较好---千万别焊接。

楼主(2015-07-09):
预实现功能为,高压电源(最大500V,管脚形式)供电雪崩二极管工作。
其他问题另说,一个1万多的管子,是在不敢损伤,怎么样接在PCB板上比较稳固呢。
---------中括号内为英寸。------------管脚给出!

高压电源类似。   因为有高压,信号输出频率可能达到100MHz。
求高手解招~~~  用什么转接,或者方案。比较好,。   菜鸟谢过~~!!!!

楼主:
各位专家,  各位高工。你们怎么看啊

网友A:
这个简单呀,用瓷座固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呀,用瓷座固定呀

陶瓷插座是怎么紧固的?  我管脚间距只有0.1尺寸。能够满足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陶瓷插座是怎么紧固的?  我管脚间距只有0.1尺寸。能够满足么。

这个一般都是有专业配套的底座的,你可以问一下万能的淘宝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都是有专业配套的底座的,你可以问一下万能的淘宝嘛

好像是没有。  不是常用的集成器件。   磁座可能并不合适。  插座想利用已有的集成器件的SIP插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是没有。  不是常用的集成器件。   磁座可能并不合适。  插座想利用已有的集成器件的SIP插座。 ...

伙计难道你就不能用多个组合成一个吗?缝隙用502粘一下不就好了

网友B:
陶瓷座,肯定有的,去官方网站看看吧。。应该有相关说明。

古老的TO--??封装的运放都有插座呢。。

网友C:
可以做一个转接板

网友C:
转接板可以反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接板可以反复使用

我要怎样才能找到合适的转接板。搜了一会。没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