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为什么tim2、tim4都可以,tim3就出问题了

楼主(2015-07-09):
----------- Project project - STM8 Cosmic - Configuration Debug -------------

Compiling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adc1.c...
cxstm8 +mods0 -pw2 +debug -pxp -no -pp -l -dSTM8S003 -i..\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 -i..\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inc -i..\project -idebug -i"d:\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_32K\Hstm8"  -clDebug\ -coDebug\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adc1.c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adc1.c:

Compiling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clk.c...
cxstm8 +mods0 -pw2 +debug -pxp -no -pp -l -dSTM8S003 -i..\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 -i..\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inc -i..\project -idebug -i"d:\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_32K\Hstm8"  -clDebug\ -coDebug\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clk.c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clk.c:

Compiling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gpio.c...
cxstm8 +mods0 -pw2 +debug -pxp -no -pp -l -dSTM8S003 -i..\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 -i..\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inc -i..\project -idebug -i"d:\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_32K\Hstm8"  -clDebug\ -coDebug\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gpio.c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gpio.c:

Compiling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2.c...
cxstm8 +mods0 -pw2 +debug -pxp -no -pp -l -dSTM8S003 -i..\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 -i..\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inc -i..\project -idebug -i"d:\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_32K\Hstm8"  -clDebug\ -coDebug\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2.c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2.c:

Compiling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
cxstm8 +mods0 -pw2 +debug -pxp -no -pp -l -dSTM8S003 -i..\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 -i..\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inc -i"d:\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_32K\Hstm8"  -clDebug\ -coDebug\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48(10+3)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49(10+3)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50(10+3)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53(10+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56(10+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57(10+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58(10+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59(10+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60(10+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61(10+4)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62(10+4)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63(10+4)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64(10+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65(10+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66(10+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67(10+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68(10+3)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48(4+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82(10+4)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84(10+4)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85(10+4)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82(4+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107(10+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109(10+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112(10+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112(44+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115(10+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116(10+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107(4+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140(10+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142(10+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146(10+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146(44+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150(10+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151(10+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140(4+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288(14+3)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292(14+3)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288(8+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292(8+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318(14+3)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323(14+3)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318(8+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323(8+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342(14+3)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346(14+3)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342(8+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346(8+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366(14+3)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370(14+3)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366(8+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370(8+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391(14+3)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395(14+3)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391(8+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395(8+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437(10+4)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440(10+3)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437(4+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458(10+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458(45+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458(4+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476(10+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476(45+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476(4+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494(14+3)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498(14+3)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494(8+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498(8+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517(14+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521(14+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517(8+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521(8+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540(14+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544(14+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540(8+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544(8+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563(10+3)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563(4+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583(14+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587(14+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583(8+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587(8+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608(14+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612(14+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608(8+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612(8+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638(18+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642(18+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651(18+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655(18+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638(12+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642(12+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651(12+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655(12+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689(14+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692(14+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692(48+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697(14+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700(14+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700(48+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689(8+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697(8+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714(10+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715(10+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714(4+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729(10+4)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730(10+4)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729(4+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743(10+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744(10+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743(4+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757(10+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758(10+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757(4+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778(10+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778(44+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778(4+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797(10+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797(44+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797(4+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810(21+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811(21+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810(15+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830(21+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831(21+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830(15+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848(30+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850(49+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848(24+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862(42+4)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862(36+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885(34+3)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888(41+3)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885(28+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917(10+3)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918(10+3)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917(4+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940(36+3)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942(36+3)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940(30+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971(10+3)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971(4+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996(10+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999(10+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999(44+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1004(14+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1008(14+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1011(10+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996(4+4) TIM3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1036(10+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1039(10+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1039(44+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1046(14+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1050(14+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1054(10+5)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1036(4+4) TIM3 undefined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
The command: "cxstm8 +mods0 -pw2 +debug -pxp -no -pp -l -dSTM8S003 -i..\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 -i..\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inc -i"d:\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_32K\Hstm8"  -clDebug\ -coDebug\ ..\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src\stm8s_tim3.c"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project.elf - 158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A:
要么你的U是103不支持TIM3
要么是stm8s_conf.h里没有include stm8s_tim3.h

网友B:
103只有三个定时器,TIM1,TIM2,TIM4    哪来的TIM3 ??

网友C:
楼主该好好看看datasheet.
S003没有TI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