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tl431测试

楼主(2015-07-09):
搭建了一个tl431的典型应用电路来对tl431进行测试。
发现tl431不愧为基准电压源芯片,输入输出电容仅仅只焊接了二颗小小的104电容,纹波只有80mV。
用来做电源的参考电压,不论是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都是不错的选择。
其输出电压为2.5V-36V

网友A:
80mv纹波还不愧基准芯片,你在那看的典型电路接了2个104

网友B:
这个80估计还是你的供电电源功劳大

做普通的基准可以

仪器仪表的估计就只能pas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80估计还是你的供电电源功劳大

供电电源纹波800mv你敢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mv纹波还不愧基准芯片,你在那看的典型电路接了2个104

我自己加的104

网友C:
普通的开关电源纹波到800mV还是比较少见的,是不是你测量纹波的方法错了?度娘搜 “测量纹波”看看正确的示波器看纹波办法。

网友D:
你在加大点试试看,可能会振荡的。tl431输出电容在一定范围内会振荡,还不如不加电容

网友E:
想看看震荡吗,这个电路就可以震荡,你把E3,R4去掉就自激,因为一个431的增益月1000,两级串联就1000*1000=1000000,再加上三极管的增益,很容易就自激了,加了E3,R4才能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