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中批量修改电阻封装

楼主(2015-07-09):
最近刚用Cadence绘制原理图,工程中有个4.7K电阻有80多个,分布在不同的页中,封装有的是0805,有的是0603,有的是0402,现在要统一改成0402封装,请问有没有比较方便的方法,可以一次性修改完成;以前使用Altium designer时,只需要选中一个元器件,接着查找相似的元件,就可以一次性将同一类型器件的封装修改

网友A:
使用Orcad画的原理图吧,是的话,可以从原理图里面重新分配下封装,然后生成网表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