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打赏奖_20150710】NTC 的作用及应用方法是什么?

楼主(2015-07-10):
规则:每周一汇总上周的每日一问并从中挑选出5个回答完整、准确的帖子,打赏作者3元!

【今日问题】:NTC 的作用及应用方法是什么?

公告:由于接下来金升阳电源技术论坛将开展【我问你答:电源技术大拷问】活动,故【每日一问】本月将暂时停止。请各位答主关注新活动,赢取更多奖品!

网友A:
作用是为了避免电子电路中在开机瞬间产生的浪涌电流,在电源电路中串接一个功率型NTC热敏电阻,能有效的抑制开机时的浪涌电流,并在完成浪涌电流抑制作用后,由于通过其电流的持续作用,功率型热敏电阻的阻值将下降的一个非常小的程度,它消耗的功率可以忽略不计,不会对正常的工作电流造成影响,所以在电源回路中使用功率型NTC热敏电阻,是抑制开机浪涌电流保护电子设备免遭破坏的最为简便而有效的措施。会继续关注金升阳的其他活动!

网友B:
NTC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可用于各种电子产品中作微波功率测量、温度检测、温度补偿、温度控制及稳压等等。
常见的产品如NTC型的温度传感器,可根据其阻值与温度值的对应关系,通过运放或单片机测量电压得出温度值。在热水器冰箱等家电中广泛应用。

另一种常见应用是电源电路中的保护器件,防止浪涌电流。对电路起到保护作用。使用方法即串联到电路中即可。利用其低温高阻特性防止电流突变。在其工作时因自发热使自身电阻变小,获得稳定的电流,和很小的自身功率消耗。选择时注意工作电流,标称阻值以及B等参数。

网友C:
楼上两位回答的好详细。。。

网友:
热敏电阻器是一种随(感应)温度的变化其电阻值呈显著变化的热敏感半导体元件。温度升高时阻值下降的热敏电阻器,称为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NTC)。

网友D:
自热及耗散系数的特性

    测量耗散系数δ时,“国标”要求在静止的空气中进行。通常是在规定容器的玻璃框罩内进行测量。当我们做实验时可以观察到一些现象,在一个空气相对稳定(感觉不到流动的空气)的室内,玻璃框内的温度与室温一致。先测量零功率电阻值,当摘掉玻璃框罩后,电阻值未发生变化;然后测量耗散系数,当自热达到热平衡时,即通过NTC的电流和它的端电压呈稳定状态,当摘掉玻璃框罩后,电流或端电压出现波动,失去稳定状态。说明室内微弱的同温度气流影响了耗散系数,而未影响零功率电阻值。显然,NTC产生自热之后出现对流动空气的敏感反映,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特性。

液位测量原理

    气体和液体是明显不同的介质, 运用NTC在对它们进行测量时,如果可以分辨出这两种介质,就解决了液位测量的问题。NTC在非自热状态也就是零功率状态下测量温度时,是无法根据测量结果判断被测对象的是什么介质。当NTC处于自热状态时,在介质温度相同的情况下,NTC在不同的介质中耗散系数(δ)是不同的,当NTC被置于不同的介质中时,相同电气条件下会出现不同的电性能反映,这是测量液位的基本依据。

    以相同温度的水和空气为例,在同一电气条件下,例如给NTC提供一个恒定电流(见图2),使其在空气中产生自热,热平衡之后NTC两端电压相对稳定,接着,将它放入水中,两端电压上升。因为NTC从空气中进入水中后,温度下降,导致阻值上升,端电压升高。水的热容量是空气的2.5倍, NTC在水中的自热温度要达到与空气一样的自热温度需要2.5倍的功率。

    在实际的液位测量中,水和空气的温度往往不一致,当空气温度偏低,而水温偏高时,根据电压值的大小则无法判断NTC是在水中还是在空气中。然而,对于一个温度点而言,NTC在水中和空气中分别有个两电压值,换言之,当我们知道一个温度点,同时又预先知道这个温度点上水和空气分别的电压值,就可以根据所测量到的电压值判断NTC是在水中还是在空气中。也就是说,测量液位的过程中还必须同时测量温度,而一般情况下,NTC在自热状态下不能测量温度,这就需要增加一个测量温度的NTC。利用两只NTC,一只处于非自热状态,另一只处于自热状态,经过电子电路的处理就可以对水位进行测量了。同理,其它气体和液体介质的液位测量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需要指出,设计液位测量电路需要完成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原因是不同电路的NTC所处于的自热状态不一定一样,需要通过试验或计算获取测量温度范围内每个温度点上两种介质的电气参数,为两个对应系列。通常,先明定测量方案,再确定电路,然后根据电路要求测量或计算出每个温度条件下两种介质的数据。有时模拟电路需要绘制出NTC在两种介质的温度电压曲线(同一温度参照系中的曲线),而数字及单片机电路需要对两种介质的电气参数列表。

风速测量原理

    根据上述对耗散系数δ测量的描述,NTC处于自热状态中对空气流动表现的敏感性,表明它具有测量风速的潜力。在同一温度和电气条件下,例如在稳定的室温环境下,给NTC提供一个产生自热的恒定电流(见图二)。首先将NTC置于静止空气中,此时端电压最小,然后将风速由小到大逐渐增加,相应地,端电压逐渐升高。因为流动的空气使NTC的自热温度下降,阻值增加,空气流速越大,温度下降越明显,阻值增加更显著,反过来,当我们知道NTC自热下降的程度(端电压值的大小)就可以知道风速的大小,这就是NTC测量风速的基本原理。

    实际测量时空气的温度是不同的,因为空气温度的下降也会导致自热温度的下降,所以测量风速的时候同时要测量空气温度。一旦知道空气温度,同时又知道在这一温度条件下随风速增加而自热温度下降的参数(端电压值的大小),经过对这两个数据的处理就就可以完成对风速的测量。

    与液位测量一样,风速测量也要完成一些基础工作。不过,风速测量的基础或计算工作量比液位测量要多许多倍,液位测量只需获取两种介质不同温度下的参数,也就是两组数据,而风速测量必需获取测量(风速、温度)范围内的每个温度点上不同风速的数据,为一个族系列。

其他的应用

    NTC除了用于温度测量之外,测量液位和风速也有许多可比优势,具有取代其它测量及控制方式的潜力。

    关于NTC在水位测量上的一个应用实例见《家电科技》杂志2008年第21期中有详细介绍,(在此不再赘述)。 其它象热水壶、咖啡壶、加湿器等家电的缺水报警都可以考虑采用NTC的液位测量技术。

    NTC还可以广泛应在测量风速及风量的场所,特点是不仅价格低廉,而且电路结构极为简单。例如:①家用空调器的过滤网除尘提示。安装在出风口的NTC检测风速,当检测到的风速与风量挡位的风速相比降低到了规定的幅度,提示用户清洁过滤网;②同样的思路也可以实现吸尘器的除尘提示;③燃气热水器的排风监测。当NTC检测到排风停止(或被堵)的故障时,切断气源及报警;④ 冷气计量,对集中冷气供应系统进行单独计量,出风口安装的NTC计量风速(再考虑风口面积、平均风速等因素),能够实现集中供冷分别计费。

楼主:
【参考答案】NTC 主要是抑制开机时的冲击电流,在20W及以上的产品内部已经集成了NTC。功率小相对就没什么必要,如果不加,产品也能够正常工作,从长时间可靠工作方面考虑建议外接NTC。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热及耗散系数的特性

    测量耗散系数δ时,“国标”要求在静止的空气中进行。通常是在规定容器的玻璃 ...

回答得好详细。
打赏您,鼓励下。下次作答,希望围绕问题来回答。

网友B:
额,我脚的我打得比较好

网友E:
这个活动没有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