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各位,有没有忘了物理知识?有个关于路程,加速度,速度的数学题请教。

楼主(2015-07-10):
一台汽车,已知0~100公里/小时加速时间为7.5秒,0~200公里/小时的加速时间为X,那0~200公里的距离Y是怎样计算出来的,表达式是?
汽车加速过程中,加速度肯定不是匀加速的。
我开始是用匀加速计算,路程=平均速度*时间,就是用S=(V1+V0)/2*T这样计算,Y=(200-0)/2*x
或者,我将0~200KM/H加速分成2段,第一段是0~100KM/H,第二段是100~200KM/H,再套用匀加速计算
Y=(100+0)/2*7.5+(200+100)/2*(X-7.5)

因为我不知道加速度的曲线,所以只能这样计算了。

网友A:
不是匀加速没法算!

网友B:
高中学习的时候,都是按匀加速度进行计算的

楼主:
那有没有稍微准确的方法呢?

网友B:
楼主忘公式了,除了:
      v=at
还有:
      S=1/2at^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忘公式了,除了:
      v=at
还有:

主要是这个a,不太清楚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这个a,不太清楚啊

a是加速度,可以根据“已知0~100公里/小时加速时间为7.5秒”算出来

网友C:
假设是匀加速,那么:
V100=V0+at1----(1)
V200=V0+at2----(2)
其中V100=100/3.6,V0=0,t1=7.5,V200=200/3.6,可解得a=3.7, t2=15.(因为是匀加速,所以从速度0到100,和从100到200的时间是一样的,都是7.5)
0~200公里的距离Y=V0*t2+0.5*a*t2*t2=416.25

//几个公式
Vt=V0+a*t;
S=V0*t+0.5*a*t*t;
Vt*Vt-V0*V0=2*a*S;

楼主:
引用 网友B:
a是加速度,可以根据“已知0~100公里/小时加速时间为7.5秒”算出来

哪儿是用于匀加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儿是用于匀加速的

这个公式就是匀加速的,微分公式可以用于变加速

网友D:
如果是物理题,不是匀加速是毛线啊。
如果是理论问题,去真实汽车建模吧。
如果是电工干活,实际测量啊,每一次都不可能相同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物理题,不是匀加速是毛线啊。
如果是理论问题,去真实汽车建模吧。
如果是电工干活,实际测量啊,每 ...

:lol 说的很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是匀加速没法算!

微积分请出来。

网友F:
哥物理好:V的平方=2A(加速度)*S(路程)
1、40000=2A *S1
2、10000=2A *S2
so  esay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哥物理好:V的平方=2A(加速度)*S(路程)
1、40000=2A *S1
2、10000=2A *S2

是啥意思啊?

网友H:
积分吧,直接就解决了
列出汽车的加速度模型,分段积分即可

网友F:
这公式你不知道?
V的平方=2AS啊

网友I:
真的很久了。。。。。。。

网友J:
实际上,汽车发动机比较接近恒功率运行。此题出题者可能是这个意思。
当然,手动档是不行的,必须自动档无级变速。

匀加速的前提,是受恒力。受力不变则加速度不变。

网友K:
因为加速度a不是确定的,所以速度v与时间t没有固定函数关系,因此一定时间内运动的距离y是不确定的,y没有计算的意义。不要谈什么积分微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