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程序编译报错

楼主(2015-07-10):
最近使用CCS5.3 build project时报错
'剗_?'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以前能跑的程序都不能编译通过,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应该是软件出问题了吧
要不重新安装一下

楼主:
加密的原因,谢谢版主回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密的原因,谢谢版主回答

你们公司的加密软件是不是把你的源程序给加密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