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xp问题: 当2个封装针脚需要重叠, 自动布线就失败

楼主(2015-07-10):
比如我有2个封装,
A封装: 1=RX  2=TX
B封装:  1=RX  2=GND

现在为了复用, 重叠放这2个封装, 他们的1和2脚是重叠的.

这时用自动布线功能, 就无法连接他们了, 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有什么设置可以让自动布线不把这种现象当一个错误吗?

下图就是: 黄色的部件无法连接到他们的via.

想了一个办法, 那些点重复了, 在原理图上建立一个net, 这些重复点都连上这个net.
但是觉得这样不是最好的办法, 希望有什么设置可以做到.

网友A:
真要这么做的话,你后面手动补上;仅作研究的话,我没用过自动布线,不知道怎么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要这么做的话,你后面手动补上;仅作研究的话,我没用过自动布线,不知道怎么做了 ...

不想手动补, 怕哪天忘记了, 造成大错误.

你们真厉害啊, 都手动布线, 密密麻麻的我脑壳转不过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想手动补, 怕哪天忘记了, 造成大错误.

你们真厉害啊, 都手动布线, 密密麻麻的我脑壳转不过来 ...

不会的,最后板子都要DRC检查下,有什么网络没连接,短路都可以从报告里看到,你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B:
从未自动布线的路过~~六层板都要手动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