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新入手的Atmel-ICE,学习下。

楼主(2015-07-10):
【一句话自我介绍】

我是Atmel最新推出的功能强大的调试编程工具,适用于Atmel ARM® Cortex®-M的Atmel SAM和AVR® 系列芯片。

【我支持的软件】

  • 完美支持Atmel Studio 6.2以上版本
  • 直接支持ICC8AVR以上版本
  • 支持烧录ICCAVR、CVAVR、IAR等生成的HEX文件

【我支持的器件】

  • 支持AVR 32-bit MCUs的JTAG和aWIRE接口的编程仿真
  • 支持AVR XMEGA® 系列的JTAG和PDI 2-wire接口的编程仿真
  • 支持AVR 8-bit MCUs的JTAG和SPI接口编程,以及JTAG或debugWIRE接口的仿真
  • 支持基于Atmel SAM ARM Cortex-M的MCUs的SWD和JTAG接口的编程仿真
  • 支持Atmel tinyAVR® 8-bit MCUs的TPI接口的编程

【我的功能特性】

接口电压1.62V ~ 5.5V
JTAG时钟32kHz ~ 7.5MHz
PDI时钟32kHz ~ 7.5MHz
debugWIRE波特率4kbit/s ~ 0.5Mbit/s
aWire波特率7.5kbit/s ~ 7Mbit/s
SPI时钟8kHz ~ 5MHz
SWD时钟32kHz ~ 2MHz
PC接口USB 2.0高速接口

硬件接口

【Atmel-ICE多功能转接板接口图示】

①.标准AVR JTAG 10PIN接口:

②.标准AVR ISP 6PIN接口,可兼容接入debugWIRE、PDI、aWire和TPI:

【额外支持】:标准AVR ISP 10PIN接口,将微雪特配转接线,6PIN端插入ISP 6PIN接口,另一端可转换得到10PIN:

③.标准SAM JTAG 10PIN接口,可兼容接入SWD:

注意:在接入对应接口的时候请务必对准转接板上的1脚处(看PCB上的白色圆形丝印或方形焊点)。

网友A(2015-09-08):
這個產品,品質不好.我上mouser買的那個.它的micro USB接口在PCB上並沒有全焊好,導致插拔幾次後micron connector脫落!
debug很多方式,掏X上買個可以燒錄程式的就可以了!不一定要用JTAG!

楼主(2016-03-31):
引用 网友A:
這個產品,品質不好.我上mouser買的那個.它的micro USB接口在PCB上並沒有全焊好,導致插拔幾次後micron conne ...

只是烧程序用的话,确实没必要买这个。isp mkii/xpii一般够用了。

这款的主要特点是小巧,功能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