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领奖】7月10日--【我问你答】电源技术大拷问

楼主(2015-07-10):
本期获奖名单如下~
最佳经验奖:
评分规则
得分
名次
获奖人员
内容真实(不抄袭,不从网上复制粘贴)
回答完整性(每个问题中包含的小问题全部答完)
回答准确性(与参考答案的契合度)贴图则加分
答题速度(按楼层顺序,例如,沙发为1分,板凳为0.9分,地板为0.8分以此类推)
总计
第一名
0.8
4.8
第二名
0.6
4.6
第三名
0.3
4.3

幸运打赏奖:

幸运楼层附件密码为:kaowen710

3楼        @dirtwillfly
6楼        @chailiuqing
9楼        @数码小叶
12楼      @zhangmangui
15楼      @王七七
18楼      重复
21楼      @liu_1121
24楼      重复
27楼      重复
30楼      重复

【问题一】在安装散热片的过程中,为什么要在散热片和导热部件之间加导热硅脂?导热硅脂的用量是否越多越好?为什么?

请网友在此帖下答题~

奖项设置:
最佳经验奖:每题一名 共三名,奖品:价值100元神秘礼品一份
幸运打赏奖:每题十名 共三十名(限定楼层打赏),奖品:打赏5元(同一题相同ID只计算一次)

评奖规则:

1)最佳经验奖:  共5分,得分第一名获得此题最佳经验奖,同时打赏第二名、第三名各10元,抄袭者直接取消评选资格,但享受幸运打赏奖权利。
     1.内容真实性(不抄袭,不从网上复制粘贴)分值:1分
     2.回答完整性(每个问题中包含的小问题全部答完)分值:1分
     3.回答准确性(由金升阳FAE评审,评审内容公开)分值:2分
     4.答题速度(按楼层顺序,例如,沙发为1分,板凳为0.9分,地板为0.8分以此类推)分值:1分

2)幸运打赏奖:活动期间每周五为限定的楼层打赏,打赏从7月17日开始进行,本周五不打赏。

3)同一ID可同时获得最佳经验奖和幸运打赏奖

ps:附件为本期的幸运楼层层数~

网友A:
在散热片和导热部件之间添加导热硅脂是为了是为了使两者接触面更紧凑以便加速传热,达到更好的散热效果。但是也要适量,用量过多反而会阻碍热量传递,以及多余的硅脂可能外溢,造成其他元器件损坏。

网友B:
更加紧凑,有点防止发生短路的可能,不是越厚越好,太厚了会影响散热吧

网友C:
为什么要在散热片和导热部件之间加导热硅脂?
散热片和导热部件看起来都是平整光滑,其实放大看,可以看到金属表面许多坑坑洼洼凹进去的条纹和不规则坑道,导致接触面中间有许多缝隙,不能完全接触。这些缝隙内都是空气,非常阻碍散热。
导热硅脂能够填满这些缝隙,改良了散热面的接触,使散热效果比没有导热硅脂的时候好。
导热硅脂的用量是否越多越好?为什么?
导热硅胶用量并不是越多越好。如果导热硅脂太多太厚,就会在接触面中间成了一张膜,会阻碍金属的直接接触,比不涂导热硅脂更差。
扩展:
另外补充下,导热硅胶的导热系数一般在0.65W/(M·℃)到6.0W/(M·℃)范围内都可以的,越高越好。选用时要注意。

网友D(点评):
群主,好厉害,膜拜膜拜

网友C:
设计散热器时,也要考虑导热硅胶的导热系数。

网友E:
在散热片和导热部件之间加导热硅脂是为了增加散热的面积,使得散热片于导热部件之间接触面积增大。导热硅脂的用量不是越多越好,过多反而会影响散热。

网友F(点评):
恭喜您在本次电源技术大拷问中获得幸运打赏奖5元。

网友G:
第一:为什么加呢,是因为散热片和元器件之间不能完全贴合,于是就扯到了空气的传热效率低的问题,添加导热硅脂就是填补这些空隙,因为导热硅脂的传导率远大于空气。
第二:肯定不是越多越好啊,要恰到好处,为什么,因为导热硅脂的散热率没散热片大啊,涂得太厚,反而降低了散热效率,所以现在好点的导热硅脂里都是加银的,价格好贵,买了一管子自己用;P。
(ps:涂cpu的话,一定薄和均匀,不然有些人换完硅脂,温度反而上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第一:为什么加呢,是因为散热片和元器件之间不能完全贴合,于是就扯到了空气的传热效率低的问题,添加导热 ...

我一般用小袋包装的,不经常用,更容易保存

网友G:
其实就一句话:空气<导热硅脂<散热片

网友H:
我认为,加导热硅脂是让导热效果更好,就像把两个线焊在一起要不接触在一起导电效果好是一个道理的,但不是说加的越多越好,加的太多了反而影响散热,把热量都包到里面去了怎么散的出去!那么多硅脂还起到了保温的效果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用小袋包装的,不经常用,更容易保存

买了一个针装的,淘宝上算比较贵的了,是给笔记本用的,电路上就用的一般般的;P;P

网友I:
支持 真的好活动

网友F(点评):
恭喜您在本次电源技术大拷问中获得5元幸运打赏奖。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用小袋包装的,不经常用,更容易保存

我还没见过戴装的,盒装的一般

网友J:
我怎么觉得就是为了固定呢。。。表示硬件比较水。。。。其实我是来学习学习的,看看大神的见解

网友F(点评):
恭喜您获得5元幸运打赏奖。

网友J:
也不是硅胶用的越多越好,那玩意多了,太厚了,那散热片的作用就不能发挥到最大了吧

网友K:
导热硅脂既具有优异的电绝缘性,又有优异的导热性,同时具有低油离度(趋向于零),耐高低温、耐水、臭氧、耐气候老化。在散热片和导热部件之间涂抹它可以起传热媒介作用和防潮、防尘、防腐蚀、防震等性能。

导热硅脂的使用不是涂的越多越好,而是在保证填满间隙的前提下越薄越好。多涂并无益处,反而会影响热传导效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买了一个针装的,淘宝上算比较贵的了,是给笔记本用的,电路上就用的一般般的 ...

针装的能长期存放吗?

网友L:
因为从微观的角度,器件和散热片之间不可能完全的贴合,所以用导热硅脂来填补缝隙,使两者更完全的贴合;
但是导热硅脂的导热系数还是没有金属的导热系数高,涂抹太多,反而会不利于散热,所以不能涂抹太多,薄薄一层就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还没见过戴装的,盒装的一般

某宝上很多小袋装的,里面就几克

发新帖 本帖赏金 6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M:
1.增加接触面积,便于热传递,加强散热;
2.绝缘;
3.防震,防潮,以减缓腐蚀;
接触面积有限,适量就好,过量溢出,显脏,影响美观!

恭喜您获得5元幸运打赏奖。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我怎么觉得就是为了固定呢。。。表示硬件比较水。。。。其实我是来学习学习的,看看大神的 ...

又来谦虚了

网友N:
我是来拿幸运打赏奖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针装的能长期存放吗?

可以啊,不然不是亏大了:funk: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某宝上很多小袋装的,里面就几克

有空去看看,还真没见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可以啊,不然不是亏大了

哦,那还好。也是能密封保存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有空去看看,还真没见过

小袋的比较便宜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我怎么觉得就是为了固定呢。。。表示硬件比较水。。。。其实我是来学习学习的,看看大神的 ...

固定的话502是不是比硅脂更好呢?:lol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固定的话502是不是比硅脂更好呢?

502固定不住吧,铝的

网友G:
用的快,邮费更多:lol

网友C:
我是买笔记本风扇的时候一起买来一些

网友O:
作用,增加有效接触面积,多了当然不好,不只是其导热效率不如金属,而且成本也会增加,机械强度也差吧。如果可能将器件焊接在散热片上效果更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是买笔记本风扇的时候一起买来一些

我也打算换一个风扇了,不过笔记本的电源排线淘宝上没找到,排线不好解决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M:
1.增加接触面积,便于热传递,加强散热;
2.绝缘;
3.防震,防潮,以减缓腐蚀;

绝缘作用?有吗,感觉没这作用吧,涂抹的肯定绝不了,胶片似的,也不保险,玩意散热片不平整就刺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也打算换一个风扇了,不过笔记本的电源排线淘宝上没找到,排线不好解决啊 ...

笔记本风扇要找同型号的,买的时候带排线

网友P:
硅胶为了使散热片接触更加良好,同时起到导热作用。但是不是越厚越好,因为毕竟其导热性能没有散热片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502固定不住吧,铝的

是你的502不够好!;P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是你的502不够好!

你确定你的502可以么:funk::funk::funk: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风扇要找同型号的,买的时候带排线

关键我的开机那排线上次被我烧了,现在是凑合着在用,上次短路,冒火花了

网友Q:
由于导热硅脂是胶状物,能很好地填满这些缝隙,加之其良好的导热性和绝缘性,增大了散热面。
并不是越多越好,只要将少量导热硅脂均匀地涂抹在金属外壳上,形成薄薄的一层即可,太多容易形成堆积,不易于散热。

网友Q:
由于导热硅脂是胶状物,能很好地填满这些缝隙,加之其良好的导热性和绝缘性,增大了散热面。
并不是越多越好,只要将少量导热硅脂均匀地涂抹在金属外壳上,形成薄薄的一层即可,太多容易形成堆积,不易于散热。

PS:上午有事,没有看见啊

网友R:
在安装散热片的过程中,为什么要在散热片和导(发)热部件之间加导热硅脂?

散热片和导热不见得接触是非常平整的,涂导热硅脂是为了填平这些坑坑洼洼,让热量比较均衡的分布导出;
一般情况下,散热片在加工的时候都有平整度要求

导热硅脂的用量是否越多越好?为什么?

当然不是越多越好,保证热阻在合适的范围内才是最佳的。
硅脂越多,安装之后平均的厚度也就越大,这样反而不利于热量的有效散出,但是也不能太少,太少了答案1中提到的均衡导热的效果。
功率器件生产厂家一般都有对于导热硅脂涂覆方法的建议,不同的器件具体的方法和要求也不一样

情况下比较次的方法是人工手工,再次是滚轮,最好是设计的钢网印刷。。。。

网友S:
不错  感觉能学到好多东西

网友R:
引用 网友R:
在安装散热片的过程中,为什么要在散热片和导(发)热部件之间加导热硅脂?

散热片和导热不见得接触是非常 ...

图片是大功率元器件钢网的设计参考

网友T:
在散热与导热应用中,即使是表面非常光洁的两个平面在相互接触时都会有空隙出现,这些空隙中的空气是热的不良导体,会阻碍热量向散热片的传导。而导热硅脂就是一种可以填充这些空隙,使热量的传导更加顺畅迅速的材料。由此看来 导热硅脂用量并非越多越好。

网友R:
引用 网友R:
图片是大功率元器件钢网的设计参考

还要加标题

Thermal Paste Printing.pdf

网友U:
一是固定,二是散热。
并不是越多越好,越多的话,热量散布出去,还会影响板子的美观。

网友V:
是为了发热和散热部分的接触更充分,这样散热效果才好,要使发热部件和散热部件紧密接触。并不是越多越好。

网友W:
1,为什么要加导热硅脂?
答:由于散热片和导热部件之间贴合的表面可能存在不完全平整光洁,使两者在贴合散热时并不能完全贴服。而不贴服的地方会存在空气,由于空气的热传导系数远低于导热硅脂,所以选择导热较理想的填充材料,导热硅脂来填充贴合面中不平整的空位,增加从发热部件到散热片的传递,也就是加导热硅脂的作用。
2,导热硅脂的用量是否越多越好?为什么?
答:可以从铝材及导热硅脂的导热系数来看用量是否越多越好:如一般散热器材先用6061型铝合金 155 W/m.K,导热硅脂目前市场标称较多的为6.0W/m·K,所以其相对于我们一般选用散热片材的导热系数来说,导热硅脂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刚好填充好散热片和导热部件贴合之间的空隙就好。

网友H:
都好专业啊!

网友X:
这东西散热虽好,但是和芯片不能如胶似漆的黏糊在一块,
加导热硅脂是把当小三的空气排挤出去,还有把坑坑洼洼
的伤痕抚平,使得散热片和芯片接触更亲密,如果玩了命
的加导热硅脂,那么这家伙就成隔膜了,毕竟导热系数没
有金属好好好好好好,

网友Y:
百度
一下

网友Z:
1:由于加工精度不够,制作再精良的散热片与导热部件接触时都难免有空隙出现,从而影响散热,因此我们很有必要使用导热硅脂填充导热部件与散热片之间的空隙,通过增大两者的接触面积来改善导热的效果。

2:导热硅脂不是越多越好,因为金属散热片的导热能力要比导热硅脂强得多,因此在这里使用导热硅脂仅仅是用来填补空隙,而不是用来连接导热部件和散热片,切不可认为导热硅脂是散热主体,它只是帮助散热片散热而已。因此要适量。

网友J:
你怎么老是这样说我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固定的话502是不是比硅脂更好呢?

502的效果不好

网友H:
那什么好?万能胶?

网友F:
引用 网友Z:
1:由于加工精度不够,制作再精良的散热片与导热部件接触时都难免有空隙出现,从而影响散热,因此我们很有 ...

连续发了九条一模一样的帖,是刷帖呢,还是系统出故障了?

网友Z:
1:由于加工精度不够,制作再精良的散热片与导热部件接触时都难免有空隙出现,从而影响散热,因此我们很有必要使用导热硅脂填充导热部件与散热片之间的空隙,通过增大两者的接触面积来改善导热的效果。

2:导热硅脂不是越多越好,因为金属散热片的导热能力要比导热硅脂强得多,因此在这里使用导热硅脂仅仅是用来填补空隙,而不是用来连接导热部件和散热片,切不可认为导热硅脂是散热主体,它只是帮助散热片散热而已。因此要适量。

你打赏我买单活动奖励已发~~

网友Q:
引用 网友Q:
由于导热硅脂是胶状物,能很好地填满这些缝隙,加之其良好的导热性和绝缘性,增大了散热面。
并不是越多越 ...

多刷楼层不管用吗?

规则里有写哦 幸运打赏奖:每题十名 共三十名(限定楼层打赏)同一题相同ID只计算一次

网友Z:
引用 网友F:
连续发了九条一模一样的帖,是刷帖呢,还是系统出故障了?

不是抢楼么?没看懂

规则里有写哦 幸运打赏奖:每题十名 共三十名(限定楼层打赏)同一题相同ID只计算一次

网友AA:
原来不能多涂啊

网友:
加导热硅脂可以更好的是散热片和导热部件进行接触,导热硅脂用量越少越好,最好是散热片与导致部件之间直接接触

网友:
一般电脑cpu和散热片之间接触都不是很好

网友AB:
而且需要注意一下涂抹的时候的卫生,用胶套涂抹

网友:
散热硅脂要涂抹平整

网友AC:
1、排除空气,增加热传导;
2、不能涂太厚,太厚影响金属直接接触,减少了热传导。

网友:
最好是不要涂抹,直接实现最大接触

网友AD:
1、导热硅脂性能特点:优异的电绝缘性,优异的导热性,耐高低温、耐水、臭氧、耐气候老化。
2、为什么在散热片和导热部件之间加导热硅脂?散热片和导热部件,即使其两个表面都非常光洁,但相互接触时都会有空隙出现,这些空隙中的空气是热的不良导体,会阻碍热量向散热片的传导。导热硅脂可以填充这些空隙,使热量的传导更加顺畅。
3、导热硅脂的用量是否越多越好?为什么?  因为导热硅脂的导热率实际小于散热金属,因此使用不是涂的越多越好,而是在保证填满间隙的前提下越薄越好。多涂并无益处,反而会影响热传导效率

网友AE:
在安装散热片的过程中,为什么要在散热片和导热部件之间加导热硅脂?
因为散热片与导热部件之间存在很微小的缝隙,或者不平整,这就会影响导热性能,导致导热系数的下降,这样子热量就来不及散发出去,导致烧IC。
导热硅脂的用量是否越多越好?为什么?
也不是越多越好,因为这个导热硅脂厚了, 热传递性能就会减弱了。
其实可以想象一个极端 ,就是厚到都是导热硅胶了  这个东西本身的散热(热量散发出去)就没有散热片强

网友AE:
其实什么东西 都是 有个度吧  太多都不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AB:
而且需要注意一下涂抹的时候的卫生,用胶套涂抹

买硅脂时送了好几个,我还是习惯用小铲子图:D:D

网友AF:
引用 网友J:
你怎么老是这样说我呢

你们都很谦虚  我就不谦虚。

网友AG:
这题太简单 前面回答的大多都到位的

网友AH: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在散热片和导热部件之间加导热硅脂?
散热片和导热部件看起来都是平整光滑,其实放大看,可以看到 ...

回答很专业

网友AI:
导热硅脂讲散热器件与发热器件贴合,以达到有效散热目的。并不是导热硅脂越多越好。

网友D:
导热硅脂俗称散热膏,是一种导热介质,是以有机硅酮为主要原料,添加耐热、导热性能优异的材料,制成的导热型有机硅脂状复合物,通常情况下,导热硅脂不溶于水,不易被氧化,还具备一定的润滑性和电绝缘性,导热硅胶加在散热片与导热元件之间,可以更好的导热及散热,保证元部件的电气性能的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导热硅脂俗称散热膏,是一种导热介质,是以有机硅酮为主要原料,添加耐热、导热性能优异的材料,制成的导热 ...

当然,导热硅脂不是越多越好啦,多了反而造成散热效果下降,所以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导热硅脂层越薄越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AF:
你们都很谦虚  我就不谦虚。

BayMax
你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H:
那什么好?万能胶?

Saliva

网友AJ:
散热片和导热部件看起来都是平整光滑,其实放大看,可以看到金属表面许多坑坑洼洼凹进去的条纹和不规则坑道,导致接触面中间有许多缝隙,不能完全接触。这些缝隙内都是空气,非常阻碍散热。
导热硅脂能够填满这些缝隙,改良了散热面的接触,使散热效果比没有导热硅脂的时候好。
值得指出的是----导热硅胶用量并不是越多越好。如果导热硅脂太多太厚,就会在接触面中间成了一张膜,会阻碍金属的直接接触,比不涂导热硅脂更差。
补充一点,如果有的场管或者功率管与散热片之间需要加入绝缘布时,这管子与绝缘布以及绝缘布与散热片之间都要加适量的导热硅脂的。

网友AK:
导热硅脂的导热系数高,基本上可以做到热量1:1的传递,而且颗粒十分的细腻,可以十分容易的填满散热片和导热部件之间的间隙,实现热传递的无缝连接,减少传递的热阻,让散热片最大限度的散去导热部件产生的热量。导热硅脂也不是越多越好,而基本上的标准是在导热部件的散热面大小为涂抹标准,均匀涂抹薄薄一层。如有特殊要求,导热部件和散热片之间还需垫上专用的绝缘导热胶垫,实现散热片和导热部件的绝缘。

网友AL:
导热硅脂能增加接触面积,有利于热传导,但不是越多越好,太多反而阻碍散热,困多了增加与散热器间距。

网友AM:
.
导热硅脂是一种半流体膏状油质。目的是降低器件的热阻。
它的作用有几点:
1、导热硅脂具有较良好的导热性。
2、器件及散热器的结合面不是绝对平面,因此会存在一定的间隙,导热硅脂填充器件与散热器之间微小间隙达到降低热阻的目的。
3、虽然导热硅脂有较好的导热性能,但是也不是多多益善,过多的导热硅脂反倒是散热效果变差,热阻增加所以点胶时只要胶液覆盖器件与散热器的结合面即可。

网友AN:
4楼正解了
1、把空气挤走,但也不是越多越好,原因参照导热系数的关系
2、有一定的固定作用

网友AL:
多和少有个度问题,少不行,多了也不行,有点哲学的意思。

你打赏我买单活动奖励发在这啦~~

网友AO:
散热片和导热部件之间加导热硅脂是为了两者的更好贴合,导热更好。
导热硅脂的用量不是越多越好,太多了倒成了阻碍散热了

网友AP:
在安装散热片的过程中,为什么要在散热片和导热部件之间加导热硅脂?
答:增加接触面积,因为散热片和导热部件不会真平,这两者相接,中间会有些缝细,,导热硅脂是用来填补这些缝细。

导热硅脂的用量是否越多越好?为什么?
答:越少越好,以能填满相接触的缝细即可,太多反而会造成散热不佳

网友J:
楼上的回答不错。不像我是来水经验的

网友AF:
引用 网友J:
楼上的回答不错。不像我是来水经验的

楼上的回答不错。不像我是来混眼熟的。

网友AQ:
元器件和散热器的表面并非是绝对的平片,在中间涂抹适量的散热硅脂可以将两者之间的缝隙填充,利用导热硅脂的导热性能将热量传递到散热片上。
再好的导热硅脂也赶不上直接传导的效果好,所以,导热硅脂并非越多越好,以足够填满器件和散热器之间的缝隙即可,过多反而会影响器件的热量直接传导到散热片上。

网友AR:
作用:填补芯片与散热片之间的空隙以达到更好的散热效果;
用量:用量不是越多越好,而且恰恰相反;
原因:导热硅脂的用量太多导致芯片与散热片之间形成一层膜反而降低热传导从而影响散热

网友N:
幸运楼层什么时候公布啊,下载了需要密码才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N:
幸运楼层什么时候公布啊,下载了需要密码才能看。。。。

周五进行幸运楼层打赏~到时候会公布密码的

网友:
问题一:在安装散热片的过程中,为什么要在散热片和导热部件之间加导热硅脂?导热硅脂的用量是否越多越好?为什么?
答:加导热硅脂是为了让散热片与导热部件之间接触良好,避免因表面不平等原因出现空隙而影响热量的传导,造成不良后果。导热硅脂的用量并不是越多越好,虽然导热硅脂的导热性能比较好,但是如果在散热片和导热部件之间加过多的导热硅脂反而会阻碍热量传导到散热片。原因如下,导热性能,散热片>导热硅脂>空气,用导热硅脂填补空隙是为了取代散热片和导热部件之间的空气,从而让热量更快的传导到散热片。所以结论是,在保证散热片和导热部件之间缝隙被导热硅脂填满的情况下,导热硅脂是用的越少越好。回答完毕。

网友AS:
技术菜鸟飘过

网友AT:
在安装散热片的过程中,为什么要在散热片和导热部件之间加导热硅脂?
散热片和导热部件之间如果硬性连接,不可避免出现空气间隙,而空气是热的不良导体,不利于散热,如果增加导热硅脂,可100%粘和,无空气间隙,且导热硅脂导热性能好,利于散热。
导热硅脂的用量是否越多越好?为什么?
用量不是越多越好,个人认为用量厚度控制在1.5mm以内,效果不错。如果用量过多,反而出现空气间隙,不利于散热。

网友AU:
1、在散热片和导热部件之间添加导热硅脂是为了是为了使两者接触面更紧凑,达到更好的散热效果。
2、用量当然不能太多,用量过多反而会阻碍热量传递,以及多余的硅脂可能外溢,造成其他元器件损坏。

网友N:
问题似乎太简单了,好多人都答对了

网友C:
怎么领奖?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第一:为什么加呢,是因为散热片和元器件之间不能完全贴合,于是就扯到了空气的传热效率低的问题,添加导热 ...

恭喜您成为本题电源技术大拷问中第二名,获得赏金10元*币。

网友F:
引用 网友L:
因为从微观的角度,器件和散热片之间不可能完全的贴合,所以用导热硅脂来填补缝隙,使两者更完全的贴合;
...

恭喜您成为本次电源技术大拷问第三名,获得10元*币赏金!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在散热片和导热部件之间加导热硅脂?
散热片和导热部件看起来都是平整光滑,其实放大看,可以看到 ...

恭喜您同时获得最佳经验奖和5元幸运打赏奖。最佳经验奖将于7个工作日内送达。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恭喜您同时获得最佳经验奖和5元幸运打赏奖。最佳经验奖将于7个工作日内送达。 ...

感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恭喜您同时获得最佳经验奖和5元幸运打赏奖。最佳经验奖将于7个工作日内送达。 ...

非常感谢:lol

网友AV:
这个散热片问题很重要

网友AW:
为了使器件与散热片之间的导热系数增加,否则中间隔着一层空气层,而空气层的导热系数低于导热硅脂,故加入导热硅脂可以提高散热效果,但由于导热硅脂的导热系数又远低于金属,故导热硅脂应涂的越薄越好,以刚好能覆盖两个金属面为宜。

网友H:
好吧,没有俺!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吧,没有俺!

17号的活动还没有结束 快去参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