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问一下关于STC15F2K60S2实现多通道采样的问题

楼主(2015-07-10):
我编写了一个用STC15F2K60S2单片机用两个通道采集工频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的程序,一个工频周期采样12个点,用定时器定时1.667ms,定时结束后先采P10口再采P11口,发现寄存器中存放两个通道模数转换结果数组里的值是一样的,h[]数组跟k[]数组里的值是一样的,个人分析是转换AD通道的程序出错了,部分程序如下,请各位高手帮我纠正一下,谢谢。
/*-----------------
定时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ch=0;
   ADC_CONTR|=(ADC_START|ch);
}
/*----------------------------
初始化ADC
----------------------------*/
void InitADC()
{
    P1ASF = 0xff;                        //设置P1口为AD口
    CLK_DIV&=~0x20;                                     //高8位加低两位的形式
    ADC_RES = 0;                         //清除结果寄存器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HH | ch;                //选择ch口作为AD输入来用
    Delay(2);
        IE=0xa0;                            //ADC上电并延时
}
/*----------------------------
初始化T0定时器
----------------------------*/
void InitT0()                                                          //初始化定时器0
{
   AUXR|=0x80;
   TMOD&=0xF0;
   TH0=0x27;                                                         //定时1.667ms
   TL0=0xF5;
   TF0=0;
   TR0=1;
   IE|=0x82;
}

楼主:
我觉得是在AD中断服务程序里,在判断通道是P10(ch=0)还是P11(ch=1)时出现了错误,因为在定时中断程序里要先设置ch=0即先转换P10口,所以我定义的ch为全局变量uchar ch,q,t;这样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是在AD中断服务程序里,在判断通道是P10(ch=0)还是P11(ch=1)时出现了错误,因为在定时中断程序里要 ...

这样定义没问题,但由于是全局变量需要在对应的头文件中声明,以便其它文件中也可以访问这些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定义没问题,但由于是全局变量需要在对应的头文件中声明,以便其它文件中也可以访问这些变量 ...

我的程序就一个main.c文件,里面就是主程序和一些初始化程序和中断程序

楼主:
别沉啊,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