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单片机连接了很多芯片, BSL下载失败的问题

楼主:
设计了一块板子, 包含了5V转3.3V, 5V升压12V等芯片. 这块板子上面有很多器件, ADC DAC 485等等, 他们都要取这个3.3V 和 5V的电.
原本这些电是外部供给, 但是用BSL他烧录时, 外部供电模块没有在供给, 而是由BSL给这些芯片提供电量(实际上不需要).

我遇到的问题是:
我的JTAG仿真器倒是很容易成功. 但是JTAG好像不能下载Release版本程序吧? (是不是有其他软件可以通过JTAG下载RELEASE程序呢?

于是买了个BSL烧录器, 但是经常性的烧录不成功, 要经常重新插拔, 运气好才正常. 我想是不是因为BSL提供的点被其他芯片吸收了导致的? 有什么办法解决这类问题吗? 比如加什么二极管之类的?

还是因为我买的BSL下载器质量不好呢? (COM设备能发现)

网友A(2015-07-10):
JTAG仿真器可以下载Release版本程序的,没听说哪里的jtag有限制。

网友A:
你的BSL烧录器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JTAG仿真器可以下载Release版本程序的,没听说哪里的jtag有限制。

啊, 那我在IAR里面切换到Release版本, 怎么按CTRL+D总是报错呢, 我把设置调整的和debug一样了.

我在另外一个M开头的下载程序里面, 设置了TI USB, 也下不进去, 不知道怎么回事.

今晚再检查一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BSL烧录器是什么型号?

淘宝买的, 23块钱1个的那种, 和U盘差不缩样式的.

网友B:
供电不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供电不足?

很有可能是

网友C:
用我的EP968Ti就不会存在供电不足的问题。:victory:

网友D:
这个跟供电的有关系的。

网友D:
在设计的时候你的所有外设的尽量采用有你的单片机的来控制供电的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设计的时候你的所有外设的尽量采用有你的单片机的来控制供电的比较好。 ...

没考虑到这一块, 都是和单片机公共3.3V

网友E:
我的做法:
mcu的电源(或其它电源)都通过一个磁珠隔开。
假如能保证mcu电流10mA以下时,可用10欧姆电阻代替磁珠。该电阻压降正常工作时小于0.1V,烧录时因有这个电阻而不用担心供电不足。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的做法:
mcu的电源(或其它电源)都通过一个磁珠隔开。
假如能保证mcu电流10mA以下时,可用10欧姆电阻代 ...

好办法,感谢分享

网友F:
mcu的电源(或其它电源)都通过一个磁珠隔开

这个方法是挺不错的

网友G:
楼主的问题还没遇到过,怎么解决的

网友H:
这个检查下你的板子的复位电路的吧,我原来出现过这问题的,是复位电路的电阻电容焊接的不好。

网友I:
最好是单独给芯片3.3V供电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