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e02z的板子下载不了cdc serial驱动

楼主(2015-07-10):
各位大神好,rt,我的电脑win7 64位,插上板子后下载不了opensda cdc serial 驱动,试过在pemicro上下载驱动手动安装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系统的问题,请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A:
现在你用的是什么固件?
板子插上后,有没有变为磁盘,名字叫FRDM-KE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你用的是什么固件?
板子插上后,有没有变为磁盘,名字叫FRDM-KE02?

板子插上后,会变成磁盘,就是没有虚拟串口。我试过右键更新驱动,但提示找到文件,可是在安装过程中发现错误,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子插上后,会变成磁盘,就是没有虚拟串口。我试过右键更新驱动,但提示找到文件,可是在安装过程中发现 ...

PEdriver安装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driver安装了没有?

在pemicro官网上下了USB driver,这个应该就是PEDrivers吧,那个firmware也下了,也试过将CW中的文件替换为新下的,还是不行。安装PEDrivers方面请问有什么技巧么,要插上板子后再安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pemicro官网上下了USB driver,这个应该就是PEDrivers吧,那个firmware也下了,也试过将CW中的文件替换 ...

不擦板子安装就可以了,然后板上上去会自动识别的。
你现在是能debug,但是找不到串口,是吗?

网友A:
楼主是在不行,你用JLINK的固件试试,然后去segger官网下载个JLINK的驱动,把你板子进入bootloader,把JLINK固件放进去,用JLINK看看是不是有串口。
JLINK驱动下载:
https://www.segger.com/jlink-software.html

Jlink固件:
https://www.segger.com/opensda.html
最下面,下载KL25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擦板子安装就可以了,然后板上上去会自动识别的。
你现在是能debug,但是找不到串口,是吗? ...

因为有个驱动没装上,还没debug过。opensda下是把程序拷到板子的U盘里,那这个串口除了通信外还有什么用么?JLink我也试过,烧程序的时候在70%多的时候会自动断电,不知道是不是没装JLINK固件或是驱动的缘故。。。。。快蛋疼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有个驱动没装上,还没debug过。opensda下是把程序拷到板子的U盘里,那这个串口除了通信外还有什么用 ...

Opensda是可以结合IDE调试下载程序的。
另外,你板子里面的bootloader有没有更新过?
你参考在PE官网下载的固件下载包,里面有个bootloader的txt,你参考那个先把bootloader升级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ensda是可以结合IDE调试下载程序的。
另外,你板子里面的bootloader有没有更新过?
你参考在PE官网下载 ...

嗯,我会去试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ensda是可以结合IDE调试下载程序的。
另外,你板子里面的bootloader有没有更新过?
你参考在PE官网下载 ...

我更新过了,还是不行,只能试试JLin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ensda是可以结合IDE调试下载程序的。
另外,你板子里面的bootloader有没有更新过?
你参考在PE官网下载 ...

你好,用了JLink是有串口的,但是debug时程序加载到70%多时就自动断电了,不知道是JLink的原因,还是电脑本省供电不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用了JLink是有串口的,但是debug时程序加载到70%多时就自动断电了,不知道是JLink的原因,还是电脑 ...

你是换的JLINK固件吗?
Jlink的驱动装了没有?
用JLINK COMMANDER看看是不是能连接内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换的JLINK固件吗?
Jlink的驱动装了没有?
用JLINK COMMANDER看看是不是能连接内核。 ...

我再调试得时候用了multilink,就是会出现图示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再调试得时候用了multilink,就是会出现图示的问题

你这样当然不能下载,你固件是JLINK啊,你下载怎么用PE呢?
你下载要换成JLINK下载。
在debug configuration中选择JLINK SWD方式,不是P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当然不能下载,你固件是JLINK啊,你下载怎么用PE呢?
你下载要换成JLINK下载。
在debug configurati ...

请问Jlink是不是只能用Jlink的仿真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Jlink是不是只能用Jlink的仿真器啊

不是,你现在板载仿真器已经换成JLINK了,但是你下载的时候,没配置下载方式为JLINK,你配置的是P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现在板载仿真器已经换成JLINK了,但是你下载的时候,没配置下载方式为JLINK,你配置的是PE的。 ...

嗯,你好,电不掉了,但是下载还是有点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你好,电不掉了,但是下载还是有点问题

板子有板载的JLINK了,就不需要再加PE multilink 了。
你Jlink的驱动安装了没有?
驱动安装之后,用JLINK Commander界面打开看看,能不能链接内核。
另外,你下载的时候,配置JLINK, 要选择SWD接口,不是JTAG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有板载的JLINK了,就不需要再加PE multilink 了。
你Jlink的驱动安装了没有?
驱动安装之后,用JLINK ...

多谢!现在能跑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