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AR中watch窗口的value值显示'$'(0x24)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7-10):
在使用STM32F103调试时,将以volatile unsigned char类型的全局变量gating添加到watch窗口,将一个函数的返回值(unsigned char  u8类型)赋值给gating后,value窗口显示'$'(0x24),'$'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搞软件的连ASCII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软件的连ASCII都不知道?

能不能具体点

楼主:
问题已解决,因为我定义的是char类型,所以在watch中以char来显示,这个变量的值为0x24,在ascii码中0x24代表的就是符号“$” ,如果想在watch中看这个变量的数值,直接在watch中该变量上右击选择相应的进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