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e06 I2C

楼主(2015-07-10):
版主,有个I2C问题请教一下;

if( u8Status == I2C_ERROR_NULL )
    {
        u8Status = I2C_WriteOneByte(I2C0,(uint8)((Address<<1)&0xfe)); // why 0xfe?
        if( u8Status == I2C_ERROR_NULL )
        {
            memcpy((void *)&sI2C0_MasterSendInfo.u8SendBuff[0],
                    (void *)pWrBuff,u32Length);

        }
    }

//u8Status = I2C_WriteOneByte(I2C0,(uint8)((Address<<1)&0xfe)); // 地址左移与上0xfe,还是地址吧,但调用怎么是数据了?

网友A:
楼主,你address本身是什么值?

楼主:
0x50

网友A:
然后,(uint8)((Address<<1)&0xfe)这样,值还是0XFE?
这个肯定不对,你单步仿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