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P0口地址数据复用

楼主(2015-07-10):
公司老产品的电路图,
51单片机P0口是地址/数据 复用的.  74373锁存的是地址信号,(A0-A7),
搞不明白怎么用地址信号,控制  74138,地址信号不是随着程序执行,不停变化的吗?

网友A:
对啊,138也就是根据A0..2的变化给出4路译码输出啊,不过你图没给全,不知道这4个译码输出信号是用来选通什么东西的罢了。

网友B:
找个老的51手册看下就明白了

基本过程是

先输出地址信号,然后地址锁存信号,然后再读写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啊,138也就是根据A0..2的变化给出4路译码输出啊,不过你图没给全,不知道这4个译码输出信号是用来选通什 ...

谢谢回复,选通的是  74273,
我的意思是,A0,A1,A2这些低八位地址是由单片机自动控制的.不是由程序写0或者写1,
程序怎么判断选通的是哪个芯片?

网友A:
这个不是程序设定的,是MCU地址访问单元硬件处理的,当程序要求读一个片外地址时,硬件上会先输出地址,锁存,再读数据。写数据也一样。

网友C:
138的使能信号有WR因此访问程序空间时,138输出是不变的,都是“1”;只有执行对外部RAM写时,才根据地址A0A1A2的情况输出一个低脉冲(WR信号宽度)。

网友D:
ALE是锁存,地址出来后这个引脚有动作,然后输入数据!12个工作周期好好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