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安装Ubuntu 12.04 和下载编译Android R10.4源码》出错

楼主(2015-07-10):
大家好,我想编译imx53 smd板子的Android 镜像文件,按照《安装Ubuntu 12.04 和下载编译Android R10.4源码》操作,前面的操作没有问题,但在5.2编译kernel Image时,make imx5_android_deconfig,出现如下错误:

我看了下kernel_imx/arch/arm/configs 下没有imx5_android_deconfig文件,所以会出错。可是我是按照这个路径git clone git://git.kernel.org/pub/scm/linux/kernel/git/stable/linux-stable.git kernel_imx下载的kernel,不知道哪儿出的问题,大家帮忙看看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使用的是Android R10.4版本的BSP吗?

网友B:
sooboy@sooboy-VBox:~/myandroid$ ./repo init -u https:// android.googlesource.com/platform/manifest -b android-2.3.7_r1
fatal: Cannot get http:// gerrit.googlesource.com/git-repo/clone.bundle
fatal: error [Errno 101] Network is unreachabl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ooboy@sooboy-VBox:~/myandroid$ ./repo init -u https:// android.googlesource.com/platform/manifest - ...

改一下host文件吧,就能下载了

网友D:
这种问题挺常见的,有可能是Makefile没找到要编译的文件
或者没找到Makefile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改一下host文件吧,就能下载了

nslookup source.android.com  用这获取IP,改host还是一样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