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C机与单片机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5-07-10):
用PIC16F690控制两个步进电机,程序中设置如果发送数据超出设定值位数就报错,在串口通信时,发送一次超出设定位数的数据,看到错误提示信息,然后再发送正常数据,结果数据的最高位为上一次发送数据的最高位(超出设定位数的数据的最高位),仅发送错误数据之后的第一次会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为什么,请大神指教啊?

网友A:
PC发送有问题?关FIFO缓冲,换串口助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发送有问题?关FIFO缓冲,换串口助手。

不是,现在找出来了,程序里有一小bug,不过仍然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