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3.3V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之间10uh电感用什么封装?多大电流的?

楼主(2015-07-10):
我看开发板就是用一个0805的贴片小电感, 数字5V和模拟5V直接有没有电流通过?这个电感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封装?

网友A:
0805 一般够了
当然也要章节结合实际电路 估算电流的
其实贴个0805 0R 电阻也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