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32V正弦波信号

楼主(2015-07-10):
(无正文)

网友A:
加变压器呗

网友B:
如果是工频而且失真度和幅度的稳定性等等要求不高,直接用个变压器。如果幅度需要调节加个自耦调压器。
如果频率不是工频,或者对失真度(谐波含量)要求较高,某些低频信号发生器输出较大,可以达到这个幅度(我手中好像就有一个),可以直接使用。不过这种信号发生器输出功率都不大。
如果频率不是工频,对失真度要求高,又要求功率,那只能自己加放大器,或者购买现成的功率信号发生器(价格不低)。

网友C:
看频率要求吧。。。
成本压力大的话,自己搭建高压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