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线制电阻(毫欧表)测量的保护电路问题?

楼主(2015-07-10):
大家好.目前用一个24位ADC DIY一个毫欧表.采用的是4线制方式.效果还好了(除了温度漂移大外,其它还不错).
我想搞可靠点,就是在输入信号上做保护电路,防止用户误操作什么的损坏.最好做到类似万用表一样皮实.
目前我在4根线上串了电阻,也有ESD保护管到地,还有BAV99到电源和地.

以前看到安捷伦的表笔用的是好多个耐压比较高的管子做了保护,不过好像是电压测量.有点不适合这个4线制的电阻测量.有谁熟悉的,能够指点一下吗?

网友A:
输出端都串了电阻,这个依照你的开放电压和测量电流算,如果测量电流大这个电阻就不能太大了.而且保护电压也降低.
一般台表的4线电阻端子耐压也低于电压端,大多只为300V或100V.电桥的一般也就30V.

楼主:
我这个类似4线制PT100测温电路.但是如何保护确实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

网友B:
看了说明, 还是没有搞明白保护什么, 先确定保护电路的特性和要求, 再去寻找和选择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