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07-10):
嘿,都没大神帮忙解答一下吗

网友A:
大神说,楼主不加文字描述,神都不知道你要干什么。猜楼主想加个数据指示灯,左边的电阻小了,又的MCU串口输出驱动能力不够,可能驱动不了,右边的电阻大了,LED亮度太差。

网友B:
应该也能运行。稳不稳定要看应用环境,包括你pcb的走线等等

网友C:
两个电阻相差这么多?

网友D:
只看电路能稳定。   接上发光管指示状态正确,最好加个三极管缓冲并延时,否则灯亮时间太短 指示效果不好。   红灯发光导通压降小,人眼红光感觉灵敏,绿灯发光导通压降大,人眼绿光感觉迟钝,调整限流电阻是对的。

网友E:
可以的吧,电阻是要选不同的,因为你用的是双色LED灯,具体阻值你要看一下红色LED灯和绿色LED灯的驱动电流分别是多少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我确实是用想加个数据指示灯,人眼对红灯和绿灯敏感度不一样,所以限流电阻值不一样,在人眼感觉亮度差不多时就确定了这个值。我想问的是我看一些资料说红色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为2.0--2.2V,黄色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为1.8—2.0V,那我用3.3V做上拉,TX和RX通信线在高电平时还能满足TTL通信的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看电路能稳定。   接上发光管指示状态正确,最好加个三极管缓冲并延时,否则灯亮时间太短 指示效果不好。 ...

谢谢楼上的回答。我确实是用想加个数据指示灯,人眼对红灯和绿灯敏感度不一样,所以限流电阻值不一样,在人眼感觉亮度差不多时就确定了这个值。我想问的是我看一些资料说红色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为2.0--2.2V,黄色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为1.8—2.0V,那我用3.3V做上拉,TX和RX通信线在高电平时还能满足TTL通信的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电阻相差这么多?

谢谢楼上的回答。我确实是用想加个数据指示灯,人眼对红灯和绿灯敏感度不一样,所以限流电阻值不一样,在人眼感觉亮度差不多时就确定了这个值。我想问的是我看一些资料说红色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为2.0--2.2V,黄色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为1.8—2.0V,那我用3.3V做上拉,TX和RX通信线在高电平时还能满足TTL通信的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吧,电阻是要选不同的,因为你用的是双色LED灯,具体阻值你要看一下红色LED灯和绿色LED灯的驱动电流 ...

谢谢楼上的回答。我确实是用想加个数据指示灯,人眼对红灯和绿灯敏感度不一样,所以限流电阻值不一样,在人眼感觉亮度差不多时就确定了这个值。我想问的是我看一些资料说红色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为2.0--2.2V,黄色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为1.8—2.0V,那我用3.3V做上拉,TX和RX通信线在高电平时还能满足TTL通信的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说,楼主不加文字描述,神都不知道你要干什么。猜楼主想加个数据指示灯,左边的电阻小了,又的MCU串口 ...

谢谢回答。我确实是用想加个数据指示灯,人眼对红灯和绿灯敏感度不一样,所以限流电阻值不一样,在人眼感觉亮度差不多时就确定了这个值。我想问的是我看一些资料说红色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为2.0--2.2V,黄色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为1.8—2.0V,那我用3.3V做上拉,TX和RX通信线在高电平时还能满足TTL通信的要求吗

楼主:
LED灯电流小功率的都尽量控制在20MA
做指示用的LED都用10毫安以下比较好,一般用到5毫安就比较亮了。除了蓝色的LED正向电压是3-3.4伏,其他色的都是1.8-2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我确实是用想加个数据指示灯,人眼对红灯和绿灯敏感度不一样,所以限流电阻值不一样,在人眼感 ...

LED是加了电阻的,只要端口带得动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LED灯电流小功率的都尽量控制在20MA
做指示用的LED都用10毫安以下比较好,一般用到5毫安就比较亮了。除了蓝 ...

一般LED2-3mA就可以足够亮

楼主(2015-08-20):
说一句算是结贴吧
这样也可以运行,本来主要担心LED的压降是串口线不能满足TTL电平的要求,看来担心多余了

网友F:
应该没问题, 很多USB转485的转换器都有类似的指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