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B例程的问题

楼主(2015-07-10):
USB, ST, ck, AC, se
/*******************************************************************************
* Function Name  : USB_Istr
* Description    : STR events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Input          :
* Output         :
* Return         :
*******************************************************************************/
void USB_Istr(void)
{
  wIstr = _GetISTR();
#if (IMR_MSK & ISTR_RESET)
  if (wIstr & ISTR_RESET & wInterrupt_Mask)                                                                    //这个是复位吧
  {
    _SetISTR((u16)CLR_RESET);
    Device_Property.Reset();
#ifdef RESET_CALLBACK
    RESET_Callback();
#endif
  }
#endif
  /*-*-*-*-*-*-*-*-*-*-*-*-*-*-*-*-*-*-*-*-*-*-*-*-*-*-*-*-*-*-*-*-*-*-*/
#if (IMR_MSK & ISTR_DOVR)                                                                            //这个是什么意思
  if (wIstr & ISTR_DOVR & wInterrupt_Mask)
  {
    _SetISTR((u16)CLR_DOVR);
#ifdef DOVR_CALLBACK
    DOVR_Callback();
#endif
  }
#endif
  /*-*-*-*-*-*-*-*-*-*-*-*-*-*-*-*-*-*-*-*-*-*-*-*-*-*-*-*-*-*-*-*-*-*-*/
#if (IMR_MSK & ISTR_ERR)                                                                               //这个是错误
  if (wIstr & ISTR_ERR & wInterrupt_Mask)
  {
    _SetISTR((u16)CLR_ERR);
#ifdef ERR_CALLBACK
    ERR_Callback();
#endif
  }
#endif
  /*-*-*-*-*-*-*-*-*-*-*-*-*-*-*-*-*-*-*-*-*-*-*-*-*-*-*-*-*-*-*-*-*-*-*/
#if (IMR_MSK & ISTR_WKUP)                                                                           //这个是唤醒
  if (wIstr & ISTR_WKUP & wInterrupt_Mask)
  {
    _SetISTR((u16)CLR_WKUP);
    Resume(RESUME_EXTERNAL);
#ifdef WKUP_CALLBACK
    WKUP_Callback();
#endif
  }
#endif
  /*-*-*-*-*-*-*-*-*-*-*-*-*-*-*-*-*-*-*-*-*-*-*-*-*-*-*-*-*-*-*-*-*-*-*/
#if (IMR_MSK & ISTR_SUSP)                                                                                 //这个是悬挂的意思吧?
  if (wIstr & ISTR_SUSP & wInterrupt_Mask)
  {
    /* check if SUSPEND is possible */
    if (fSuspendEnabled)
    {
      Suspend();
    }
    else
    {
      /* if not possible then resume after xx ms */
      Resume(RESUME_LATER);
    }
    /* clear of the ISTR bit must be done after setting of CNTR_FSUSP */
    _SetISTR((u16)CLR_SUSP);
#ifdef SUSP_CALLBACK
    SUSP_Callback();
#endif
  }
#endif
  /*-*-*-*-*-*-*-*-*-*-*-*-*-*-*-*-*-*-*-*-*-*-*-*-*-*-*-*-*-*-*-*-*-*-*/
#if (IMR_MSK & ISTR_SOF)                                                                                          //这个是什么意思?
  if (wIstr & ISTR_SOF & wInterrupt_Mask)
  {
    _SetISTR((u16)CLR_SOF);
    bIntPackSOF++;
#ifdef SOF_CALLBACK
    SOF_Callback();
#endif
  }
#endif
  /*-*-*-*-*-*-*-*-*-*-*-*-*-*-*-*-*-*-*-*-*-*-*-*-*-*-*-*-*-*-*-*-*-*-*/
#if (IMR_MSK & ISTR_ESOF)                                                                                      //这个又是什么意思
  if (wIstr & ISTR_ESOF & wInterrupt_Mask)
  {
    _SetISTR((u16)CLR_ESOF);
    /* resume handling timing is made with ESOFs */
    Resume(RESUME_ESOF); /* request without change of the machine state */
#ifdef ESOF_CALLBACK
    ESOF_Callback();
#endif
  }
#endif
  /*-*-*-*-*-*-*-*-*-*-*-*-*-*-*-*-*-*-*-*-*-*-*-*-*-*-*-*-*-*-*-*-*-*-*/
#if (IMR_MSK & ISTR_CTR)                                                                                   //这个也不明白
  if (wIstr & ISTR_CTR & wInterrupt_Mask)
  {
    /* servicing of the endpoint correct transfer interrupt */
    /* clear of the CTR flag into the sub */
    CTR_LP();
#ifdef CTR_CALLBACK
    CTR_Callback();
#endif
  }
#endif
} /* USB_Istr */
我在STM32F103       USB例程里看到USB中断里的一段程序,看不太懂。
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去看芯片资料寄存器介绍啊

楼主:
这也看不出来是那个寄存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