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通讯的技术询问,有可能外包

楼主(2015-07-10):
公司有一款产品,基于STM32F205 进行设计的,有一个公司产品的内部数据传输协议,目前是 RS232 通讯接口,在PC端也有一个测试软件 ,测试或生产时需要通过 这个测试软件会对产品进行标定。
公司希望这款产品 能够增加 CAN的通讯接口用以取代RS232。目前公司没有软件工程师,案子又比较急。
已经找了一个外包来谈,但是他认为非常复杂,除了FW外 测试软件也需要进行更改,时间需要一年的时间

我是做硬件的,软件不是很明白。我的想法是:公司产品做成CAN 接口的新产品,是否存在一个成熟的CAN 转 232 转接方案,这样 用这个方案将 公司CAN 和 PC端的测试软件联系起来。这样我就只需要更改FW 不需要更改 测试软件了。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要想不改测试软件两种方案,一是:PC端也加个CAN转232,所以转换工作在这个模块完成,对你们设备跟PC来说是一个透传模块;二是:软件做个协议转换,dll文件,相当于一个插件,很多数据采集都是这么干的,不同设备厂家提供自己设备的dll,输出是标准监控厂家要求的接口;
从你描述的工作量看,除非外包的人你们的软件、硬件都不熟,都需要重新学,否则不应该用一年,是测试软件又不是发布给客户的,要么就是你没描述清楚,说的简单,实际工作量大

网友B:
我觉得楼上的方法1最快 最省事

网友C:
带CAN接口的新产品,通过一个USB转CAN的设备直接连电脑了(有些是USB虚拟串口),一定要用232接口吗

网友D:
你们公司做单片机产品,估计呵呵,把软件工程师都坑走了吧

网友E:
把232的协议转换成CAN的协议不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F:
想法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