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问题

楼主(2015-07-10):
请教各位大神一个小问题:当PCB上有分割地的情况时,为什么存在跨区走线会产生很大的EMI和信号串扰呢?

网友A(2017-02-27):
回流路径被破坏了,导致回路面积增大,辐射随之增强!

网友B(2021-11-25):
高速信号的回流在信号下方平面,如果平面被分割,只能绕远路,这中间形成的环路面积就会产生较大的辐射

网友C:
地线没有分割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