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请问:BTA40控制方法?

楼主(2015-07-10):
用ST的BTA40可控硅与磁保持断电器并联使用的复合开关。
一、两个40A可控硅串联使用有什么做用?
二、闭合时先合可控硅再合继电器,断开时呢?可控硅两侧有压差,但继电器闭合着,可控硅上没有电容打不开啊?

楼主:
没有人做过么?

网友A:
一、两个40A可控硅串联使用有什么做用?
---------------------------------------------------------------
答:增加工作耐压,考虑到两个可控硅的差异性,一般取增加 50%耐压值。

二、闭合时先合可控硅再合继电器,断开时呢?可控硅两侧有压差,但继电器闭合着,可控硅上没有电容打不开啊?
---------------------------------------------------------------
答:闭合时先合可控硅,延时20ms再合继电器,整个通电过程中,可控硅可始终触发(相当于可控硅导通,但可控硅A,K极被继电器短路,实际可控硅功耗为0)。
断开时,先断电继电器,延时20ms再断开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