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PADS LAYOUT中板框导入的问题。

楼主(2015-07-10):
导入一个DXF文件后,点击版图,选择形状,此时所有的线段是不能联合一体的;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把多项的2D线转换为板框,请大师具体说下步骤。小弟由于是菜鸟,悬赏分数不多,还请大师不舍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 PADS-2007高速电路板设计 373页 25.0M ◆〓 〓◆ PADS2005 系列教程 529页 12.1M ◆〓 , 高清书签版 ...

谢谢T叔

网友B(2020-09-03):
引用 网友A:
〓◆ PADS-2007高速电路板设计 373页 25.0M ◆〓 〓◆ PADS2005 系列教程 529页 12.1M ◆〓 , 高清书签版 ...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PADS-2007高速电路板设计 373页 25.0M ◆〓 〓◆ PADS2005 系列教程 529页 12.1M ◆〓 , 高清书签版 ...

打不开

tyw
去下25M大包子, 5M小包子需4分个一起下才能解压.

网友C:
选择形状(所有的线段),然后右击,选择close,此时所有的线段成了一个shape,再把这个shape设置为板框即可,pads中板框必须是闭合的sha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