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变压器选型

楼主(2015-07-10):
求各位推荐一款小型变压器,220V 升压到400~500V AC的那种,希望体积很小,可以直接焊接到PCB电路板上面。希望整流之后得到一个400V左右的直流电压,功率5W就可以了。谢谢推荐,不胜感激。

网友A:
您好!这种变压器一般的变压器厂家都会有,您可以找一些变压器厂家询盘,金升阳的变压器都是自己设计制作的,所以具体有哪些厂家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有其他需要帮助的,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020-38601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