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关于AD09画板子形状

楼主(2015-07-10):
大家是怎么画复杂形状的板子的,又是怎么画固定长度的线段的,比如画个10mm的线段。

我是选了一个整数的坐标点,比如坐标(100,y)画10mm就是画一条线,起始坐标(100,y),结尾设置成(100+10,y),不过这样操作起来比较麻烦。
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A:
不是有直接定义板子外形的命令么?
还有,实际的PCB外形都是以机械层为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直接定义板子外形的命令么?
还有,实际的PCB外形都是以机械层为主的 ...

你好,图片中的形状你是怎么画的?我是按照线的长度一根一根画出来,然后凑出来的图形。

网友B:
我是采用放置坐标点画的。
计算电路板所有关键点的坐标。将坐标点分别设置成对应的坐标。连接坐标点就可以了。最后把坐标点删了。

网友C:
设置好SNAP GRID就好弄了。

网友D:
CAD里画啊,导入。。

网友A:
这个板子外形略复杂啊,那就是定位各个点吧,或者CAD画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CAD里画啊,导入。。

嗯,这个办法好点,画复杂的图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外形略复杂啊,那就是定位各个点吧,或者CAD画好吧

谢了,这个办法是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采用放置坐标点画的。
计算电路板所有关键点的坐标。将坐标点分别设置成对应的坐标。连接坐标点就可以 ...

额,也是个不错的方法,不过遇到圆弧聚稍微有点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