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电机控制软件开发、汽车车身控制模块,哪个更有技术含量啊。。?

楼主(2015-07-10):
如题,请知道的大侠指点指点,谢谢了。
先不说哪行做好都可以,光从技术含量上面说哪个更高一点。

网友A:
从复杂度上来说,车身控制模块会更高。从技术深度来说,电机控制也是比较有技术含量的。

网友B:
从技术角度讲当然电机控制难了,可以看看高端伺服驱动器产业

网友C:
从行业上选 汽车相关的前例更好,收入更好!!

网友D:
技术含量都不低

网友E:
永磁的难度也高啊
工资也不低

网友B:
肯定是汽车行业相对较好。电机行业性价比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