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没有负电源的电路怎么会出现负电压呢?

楼主(2015-07-10):
如题,比如说共射集电路0-5伏供电,那输入输出怎么会有负电压呢,不会被截去吗,通常单电源供电的运放是不能输出负电压,负电压会被截去,求懂的给个解释啊……

网友A:
“共射集电路0-5伏供电”
这是什么电路?
最好贴出图来。

网友B:
因为有结电容,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
如果基极从正偏突然变成反偏,由于基极集电极存在结电容的原因,集电极电压也会突然下降,如果原来集电极已经基本为0V,这时再降低就会变负,
之前也遇到这个问题,后来才想通,

网友C:
“结电容”的解释虽然令人“想通”了,却是很牵强

网友D:
耦合/旁路电容会导致负压产生,虽然不至于击穿PN结,但久之会导致雪崩噪声增加。

网友E:
猜测,99%是高频电路。。

网友C:
楼主目前尚不具备准确描述模电问题能力,过分认真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