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单片机IO口损坏解决方案

楼主(2015-07-10):
最近公司生产了一片板子,老化后发现不良率很高。而且绝大部分是单片机损坏。

经过分析之后发现是P3.1口损坏。进一步分析因为P1在拔插过程中,可能VCC和P3.1接触了,而GND没接触,更加悲催的是老化架的端子GND与P3.1短路了。从而导致了电流系统通过P3.1脚形成了供电回来,导致P3.1脚有大电流流过,从而损坏。
因此对应这种类似的设计,建议采用下图中右边的设计方案。

经验丰富的硬件工程师勿喷。仅供新手参考,少走弯路。

欢迎大家积极发言讨论,分享经验!

网友A:
估计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我最近也发生了单片机TX引脚损坏的事,1000多片坏了20-30个芯片,都是TX引脚损坏,其它功能完全正常,就是串口发不出数据。芯片是AT89S52,QFP封装。
一开始,我没怀疑芯片损坏,到处查线路是否短路、开路。因为这个片子用过好多了,很少出现坏的,根本就没怀疑它。
后来,我干脆写了个程序,让串口不断发送数据,结果这样也没数据出来,用示波器看也没有任何波形输出。
然后,我反过来排查,最近的生产工艺有什么变化,最终定位到新买的一台回流焊机,仔细研究了一下,温度曲线不对,实际温度比液晶屏上显示的高了20℃。凡是这台新机器焊接的,芯片出问题的有很多,老机器焊接的,就没问题。至于新机器焊接的,会不会当时正常,过了一段时间就不正常了,这个暂时还没法下结论,只能延长老化测试时间。还好,开始72小时之内,故障率很高,240小时之后,故障不再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我最近也发生了单片机TX引脚损坏的事,1000多片坏了20-30个芯片,都是TX引脚损坏 ...

谢谢分享!
我的不良率更高,10K坏了6、7百颗。我的也在进一步分析中。
一、老化架上GND与P3.1短路的端子已经全部排除。过些天等板子回来了在老化下,如果不良率几乎没有,则是主要原因应该就是这里了。
二、完成第一步后,在用改了电路之后(串电阻)的再测试看看不良率情况。
到时把测试结果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