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项目外包 高精度FFT的实现

楼主(2015-07-10):
价格:2000 元

    实现50Hz±0.5Hz缓慢频率波动的交流信号分析,有两种采集速率4kHz12.8kHz,每次采110个周波的数据进行分析,采用标准C语言实现。

1FFT的输入和输出数据类型采用float32位的CPU,输入数据长度可自定义(采集长度为周波的整数倍)。

2、采用基二的快速FFT,优化程序算法,提高计算速度,1024点FFT在STM32F4上运行最长不超过50ms

3、幅度的计算精度不超过0.01%,角度不超过0.2’

开发周期2个月内。联系人:熊先生,13971499702.

网友A:
有专门的工频信号处理理论。不知道为什么要做FFT?
FFT还要加抗混叠。而且浮点数的话,50mS未必能行。
FFT代码不长,100行都不到,关键是2000块,怎么给倒是个问题。
算法不在于大理论,而在于细节实现。估计1万可以做好

网友B:
本人做的直流无刷电机220V控制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Y0MzE4MDAw.html

本人做的单相电机调速视频 PID速度环 误差小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UxNTA5ODI0.html

本人做的同步电机控制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c0NjMzMTQw.html

本人做的单相电机调速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AwMzI3NzY0.html

本人做的直流无刷电机控制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QyNDQ1OTM2.htm

本人做的单相串励电机控制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QzNjc1MTI0.html

本人做的滚筒洗衣机控制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IyOTEyMTc2.html

本人做的滚筒洗衣机控制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I2MTkyNTk2.html

MATLAB生成正弦表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ExODk4NDQ4.html

MATLAB生成正弦表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k1OTMwNDIw.html

精通51 PIC AVR STM32 TI的C2000系列;精通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精通C 汇编;精通FIR IIR FFT IFFT;
精通PID算法 ;精通电机控制;精通matlab; 精通MULTISIM11;  精通单相电机;无刷直流电机;同步电机控制;
矢量控制;SVPWM  精通运动控制;  了解现代数字信号处理 维纳滤波 卡尔曼滤波 自适应滤波

合作方式多种,也可以从产品抽最少10%利润,我提供烧好程序的芯片

兼职PIC全系列开发

QQ 122533653

网友C:
可以做,不知“幅度的计算精度不超过0.01%,角度不超过0.2”楼主如何考核此指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做,不知“幅度的计算精度不超过0.01%,角度不超过0.2”楼主如何考核此指标? ...

这个容易考察,直接给定一组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容易考察,直接给定一组数据就可以了

仿真和实物还是有区别的

楼主:
考核方式是,采用安捷伦3458等标准表采集市电电压数据,送入程序计算,再同标准计算值比较,这些设备都是校准过的。

不是必须用FFT,只是最常用的方法都是用FFT实现的。如果能有别的方法实现,那就更有创新,只要达到目标都行。费用问题可以详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仿真和实物还是有区别的

是有区别,但是对于考察算法应该是够了
人为产生的信号也可以很复杂,比如可以加点噪声之类的

网友A:
如果是说好做的,容易的,哪基本上就是不懂的人,肯定是没做过。
用FFT来做频谱分析,只要大学生都会想到,甚至文科的都知道一些。
其实频谱仪并不是用FFT来做的。
FFT来理解频谱,似乎很好理解,但几乎所有的有价值的频谱分析设备都不是傅立叶变换过来的。理论上傅立叶是可以度量频谱,只是我们大家比较一致的使用傅立叶变换来进行数学分析。
因为没有更好的数学工具来分析频谱了。
理论上的傅立叶分析是前提条件的,这些条件在实际工程应用是不成立的。所以傅立叶分析在理论上是完美的工具,在工程中,却几乎没什么用。虽然我们也可以用FFT,但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上面提到的频谱仪,音频分析仪等。没人用傅立叶变换来做。虽然现在有些示波器会提供FFT变换过来的频谱,不过那只是参考使用,没有专业应用的价值。

这个是很有讽刺意思的,我们学信号与系统,学数字信号处理,大量的都是傅立叶变换,在实际工作中,除了理论分析,却几乎非常少用傅立叶变换。
工作十几年了,发现唯一直接应用FFT变换的就是LTE 4G通信里面的正交信道编码。好像WIFI里面也有正交信道。在做4G基带信号处理的时候,才终于用DSP实现了一把FFT。
当然用FFT来实现快速滤波算法等,那是另外一会事。我是没那么用过。可能别人用过
以前总觉得学信号处理,玩玩FFT什么的是个高级玩意儿。现在回过头来,发现玩FFT真的没什么技术含量。以来没有什么很大的价值,无法靠这个赚什么钱后者给产品增加卖点。二来,这个东西真也没什么深度,只要搞清楚了,50行的代码不到,再钻下去,也是那么会事。
我觉得信号处理,还是实际问题的的理解和应用比较难。这个就只能是经验了,再加上市场驱动的需求,可以让人把智慧发挥出来,锻炼人。比如测心电图,其实把信号采集下来,这种活现在太不需要技术了。但,采集到的心电图,怎么和病症关联起来,就很难了。如何安装采集设备,如何避免接触传染等,孤立出来看都很简单,类似的成百上千个问题综合到一起,能处理好的大师就没几个....

楼主:
价格可以详谈,用FPGA做也可以,也需要C语言实现的。9楼的高手如果有更好的想法,也可以试试,价格都好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价格可以详谈,用FPGA做也可以,也需要C语言实现的。9楼的高手如果有更好的想法,也可以试试,价格都好说。 ...

我可能没法给你做。我在深圳,不在武汉
我给别人做项目,都是要面谈的。项目细节,市场定位,成本预算....等。只有面谈才能搞清楚以前做的一个电力谐波分析仪器, 是用ARM+FPGA(NIOS)系统实现的。很麻烦。
用DSP也是好的方案,用ARM就未必。ARM cortex m0 之类肯定不行,至少要用M4,那样开发工具照样省不了钱,正版ULINK要卖1万块,

楼主:
我的QQ:176496911,有意向可以联系我。我现在用的就是STM32 M4,实时性要求不高,100ms能算出来就可以。价格可以详谈。

网友A:
上次碰到一个华中科技的研究生以外包来骗技术方案。后来把他骂到删贴。呵呵,现在学生太缺德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说好做的,容易的,哪基本上就是不懂的人,肯定是没做过。
用FFT来做频谱分析,只要大学生都会想到, ...

频谱分析仪用FFT很普遍。
示波器的FFT不能跟专用频谱仪比,那是因为两者架构不同,一个专注时域,一个专注频域。

网友F:
如在北京可合作,我们研究高精度频率、幅度、相位测量。用C语言,DSP28335,

楼主:
这个程序加价到2万,包17%增税**,有没有人愿意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程序加价到2万,包17%增税**,有没有人愿意做?

只是算法没问题,但楼主要采集信号后计算,这就受到硬件采集误差影响,就很难保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程序加价到2万,包17%增税**,有没有人愿意做?

实收3万可以考虑
而且指标要放宽一点
第一阶段:精度0.1%,第二阶段0.01%。如果第二阶段指标没有实现,按一定比例付款,如果实现,付全款。诸如此类

网友G(2015-08-19):
引用 网友A:
实收3万可以考虑
而且指标要放宽一点
第一阶段:精度0.1%,第二阶段0.01%。如果第二阶段指标没有实现,按 ...

请教下你们做项目在交付时需要提供哪些资料?

网友A:
都是闹玩的. 外包一般都是两败俱伤, 要真做, 还不如打工

网友H:
如果需要用fpga实现可以联系我详谈,主要用fpga做过一些算法,在武汉。qq276925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