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新人求教socket CAN编程问题,主要针对错误帧滤波

楼主(2015-07-10):
应用SOCKET CAN 编程 对于使用 CAN_RAW_ERR_FILTER我有一些疑问。
我使用USB转CAN总线的接受盒子跟开发板(ATMEL SAM9X25)相连。可以正常通信,如果断开CANL或者CANH都可以过滤收到错误帧。但是一般只收到了没有ACK应答的错误帧 即只收到can_id=0x00000020,
但,我想得到其他的错误帧 例如can_id=0x00000010 data[4]=0x04。表示CAN_ERR_TRX_CANH_NO_WIRE。等。具体错误定义可以参考 linux/can/error.h 里面的具体定义

网友A:
之前搞9x35的时候,我给一个公司的开发板测出过can的错误,是因为can跟其中一个uart引脚冲突了。因为我们只用uart,所以把can芯片去掉了,uart就正常了,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