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25如何进入VLPS模式和退出VLPS模式

楼主(2015-07-10):
问题是这样的,在看了KL25的官方低功耗历程后,自己新建了一个keil工程,但是执行 “enter_vlps();”后电流还是mA级别,本人认为没有进入到VLPS模式,但此时mcu已停止运行,产生按键中断后可以继续运行,电流也达到5.8mA。请高手解答一下是不是要注意到什么初始化问题。

楼主:
原因已找到,载源码中拷贝的smc代码中,进入休眠前执行 “SCB_SCR &= ~SCB_SCR_SLEEPDEEP_MASK;”,改为“SCB_SCR |= SCB_SCR_SLEEPDEEP_MASK;”即可

楼主:
重新简化了一下代码,MDK_V515创建工程,还是未能降低功耗,请求大神帮助

楼主:
https://bbs.21ic.com/icview-761942-1-1.html,19楼有参考例程,我把我得源码放进去就能进入VLPS模式,mcu电流约4uA,用MDK_V515创建的工程(在本帖2楼)测得电流约4mA:L

网友A:
有没有设置低功耗模式呢?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是用的什么方式测量的呢?

网友C:
同意3楼的说法,你先看看那个帖子。
另外,你进入低功耗后,测试的功耗一点没有变化?
你测试点是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