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openSDA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7-10):
按住复位按键,再上电,盘符显示bootloader。然后把附件S19文件拷贝进去再重新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住复位按键,再上电,盘符显示bootloader。然后把附件S19文件拷贝进去再重新上电
...

重新上电后没有任何反应,也找不到大容量存储,提示安装驱动usddm CDC 安装后也没赵大牌大容量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住复位按键,再上电,盘符显示bootloader。然后把附件S19文件拷贝进去再重新上电
...

k64是openSDA V2

网友B:
楼主重新加载一下行不

网友C:
重新加载一下固件应该就能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加载一下固件应该就能解决问题了

恩 可以了  但是mbed配置好出现2个错误。
Sun Jul 12, 2015 22:10:58: Fatal error: Probe not found   Session aborted!
Sun Jul 12, 2015 22:10:58: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7.0\arm\config\flashloader\Freescale\FlashK64Fxxx128K.flash图片为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重新加载一下行不

:o你俩这名字是巧合么

网友D:
是不是复位键不好用了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 可以了  但是mbed配置好出现2个错误。
Sun Jul 12, 2015 22:10:58: Fatal error: Probe not found   S ...

现在能看到MBED磁盘了吗?
如果还是不行,你到:www.segger.com/opensda
下载JLINK固件,用JLINK下载试试。

网友D:
在别的电脑上能不能用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俩这名字是巧合么

哈哈,哪有巧合啊

网友F:
可能是安装的方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