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开发板 + LINUX QT 如何支持多点触摸

楼主(2015-07-10):
问题描述:
                   1. 平台: IMX6开发板 + LINUX
                   2. QT5.3交叉编译时加入了-Xinput2 -mtdev
                   3. 触摸屏驱动在上报点时,能够通过串口打印每个点的坐标信息
                   4. 测试程序使用的QT自带的多点触摸测试例程,能够正常显示但是触摸没有反应
亟待大牛指点!!!
              QT5.3是否需要第三方库来支持多点?如果不需要,那么在交叉编译的时候需要配置哪些参数呢?唉文件系统里要配置t哪些环境变量?

网友A:
看上去应该是环境变量没有配置好......网上搜搜qt的环境变量配置......

网友B:
估计是没有配置好环境变量,楼主不妨查查电脑高级里面的环境变量的PATH那有没有qt

楼主:
楼上两位是否知道可能是哪些环境变量? 我就是不太清楚QT5是不是实现了对多点触摸的直接支持,QT4.8是不行的

楼主:
已经解决,是QT没配置好

网友A:
分享一下解决办法吧......

网友C:
你是如何解决的
我调试是: 触摸屏驱动在上报点时;工作几秒后,不能能够通过串口打印每个点的坐标信息

楼主:
细节有点多,简单来说就是交叉编译QT时加入-XINPUT2,然后在目标机文件系统里配置好QT相关的环境变量。做好这两点就能工作了,过程中会有很多错误提示,按照错误提示一步一步来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细节有点多,简单来说就是交叉编译QT时加入-XINPUT2,然后在目标机文件系统里配置好QT相关的环境变量。做好 ...

好,谢谢分享......

网友D(2015-10-23):
引用 楼主:
细节有点多,简单来说就是交叉编译QT时加入-XINPUT2,然后在目标机文件系统里配置好QT相关的环境变量。做好 ...

楼主,tslib还要编译吗?
我不用X11,就是最简单的rootfs,还需要加-XINPUT2来编译QT使其支持触摸?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细节有点多,简单来说就是交叉编译QT时加入-XINPUT2,然后在目标机文件系统里配置好QT相关的环境变量。做好 ...

你好,我现在使用QT4.8.7,但是我的触摸屏驱动是多点的,TSLIB1.4不支持多点触摸屏,所以我想移植一下QT5.3,你能加一下我的QQ:512611607大家交流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