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SAM D21数据手册(228)

楼主(2015-07-10):
30.6.34 斜坡操作

    三种斜坡操作支持了在单坡PWM产生中的定时器/记数器的需要。

    RAMP1操作
    这是PWM默认的操作,在"Single-Slop PWM Generation"中描述。

    RAMP2操作
    这些操作专用于PFC,半桥和推挽式开关电源的拓扑结构,其中两个连续的定时器/计数器周期交错,如

图30-20。在周期A,奇信道输出被禁用,并在周期B,偶信道输出被禁止。每次更新后斜坡索引变化,但也可

以是使用软件修改在控制B设置寄存器中的斜坡指数命令位(CTRLBSET.IDXCMD)。

    标准RAMP2(RAMP2)操作
    通过PER控制斜坡A和B段寄存器值。周期寄存器的值可以有不同的值每个斜面通过使所述循环缓冲区的选

项(CIPEREN)。这种模式允许使用两个信道的TCC生成两个输出信号,或者在捕获模式下启用另一个CC通道

一个输出信号。

   交替RAMP2(RAMP2A)操作
   交替RAMP2操作类似RAMP2与差异,当启用相应的循环缓冲选择时CC0控制WO[ 0 ]和WO[ 1 ]波形。波形极

性是相同的两个输出,通道1可用于捕获模式。

30.6.3.5 可恢复性故障

    可恢复性故障通重启或暂停定时/记数器。两个故障,叫故障A和故障B,能触发可恢复性故障行为,在定

时器/记数器的比较通道。比较通道输出被变为不活动状态同故障存在条件一样长。或从第一个有效的错误状

态直到定时器/记数器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