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 关于超外差接收机中压控振荡器的频率稳定度问题,求解

楼主(2015-07-10):
请问各位大神,小弟在一二次变频超外差接收机中遇到一个问题非常不解,它的第一本振(110M左右)由压控振荡器产生振荡信号,为了保持LO的频率稳定性,通过一个类似于单片机的芯片对LO的输出频率进行采集,然后通过该单片机产生直流电压去控制VCO的变容二极管,以此来达到稳定频率的目的。
小弟所不解的是,什么样的单片机(或者DSP)能够采集到110M的频率?或者说我对这种结构理解是否有错误?

网友A:
F/V变换器?再VGA控制OSC

网友B:
超外差接收能控制的只有一个:本振.
谐振线圈不要求很准,而且这个信号非常弱,当年我想采集都采不到.
把本振和谐振都放大后经过一个频率减法器,减出来的频率经过LC或陶瓷滤波器滤波后,就得到带信号的波形.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做.
大多数的收音机主要采集本振频率,谐振只是大概调整到那个范围值就可以了.

这个频率的采集不是直接采集的,是经过了分频器的,也就说频率计的采样可能只有几百K或1M左右.大多的锁相环芯片都自带了分频器的.

网友C:
是锁相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