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DIY] 软启动开机电路-电路设计技巧

楼主(2015-07-10):
今天学习无意间看到一个系统软启动电源电路。感觉设计的非常有技巧,分享给大家看看,评价下。

网友A:
单键开关机电路,美中不足的是占用了主控的2个IO口

网友B:
讲下原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键开关机电路,美中不足的是占用了主控的2个IO口

对的,我感觉他也考虑了,响应的速度问题,XEINT1是连接到中断管脚的,之后在中断里处理XPSHOLD。但总体上XEINT1是不是没啥大作用,现在不少说,不知道作者怎么想的

网友C:
软件开关机的电路基本都是这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开关机的电路基本都是这样的吧?

大同小异吧。PC机上是不是这样搞的就不清楚了。有待研究。

楼主:
这个电路不是很完整,因为有部分看不出来,就没传,但不影响分析。大概是这样子的,+5V和SYS_VCC_5V是通过可恢复保险丝连接的,而VCC_5V是连接到系统电源的。J3接外面5V电源,通过按SW12轻触开关Q3PMOS管导通,VCC_5V连通电源大概3S的样子,这时候系统初始化程序应该全部完成了,这时候呢,XPSHOLD被微控制器至高,再松开SW12轻触开关,那VCC_5V就一直有电了。大概是这样子的。

网友D:
不错,学习了。Q3是P增强型场效应管;长电产的。
1、按按键之前,Q3的G被悬空;
2、按键按下后,5V通过R22,D8导通。
3、INT1被拉低,
4、Q3的G被拉低,GS产生压差,Q3导通;
5.。。后续就不赘述了。
6、主要是这个按键是硬件,没有去抖动设计,所有才会有外部中断和4148配合吧,4148可以考虑去掉。

以上个人愚见!

楼主(2015-08-20):
引用 网友D:
不错,学习了。Q3是P增强型场效应管;长电产的。
1、按按键之前,Q3的G被悬空;
2、按键按下后,5V通过R22 ...

总结的不错啊,哈……

网友E:
我的电路这是这种方式开机的,偶尔会自动开机!

自动开机是在插拔DC插头的时候吧?

网友E:
@zzyfidy:
我使用电池供电的,不存在你说的那种情况!主要是外协加工的板子没有处理干净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电路这是这种方式开机的,偶尔会自动开机!

应该会,是不是有器件选择不合适的地方

网友F:
我还以为是开关电源里面的软启动电路 ,结过是个软件开关机电路 。占了两个IO 口 ,开机可否做到短按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还以为是开关电源里面的软启动电路 ,结过是个软件开关机电路 。占了两个IO 口 ,开机可否做到短按吗 ? ...

对于短按开机实现肯定是没有技术问题的,主要是为了安全和防误操作,还是建议加延时的,可以观察所以的PAD、手机……为什么采用延时开机,就明白其用心何苦了

网友G(2015-09-24):
引用 网友D:
不错,学习了。Q3是P增强型场效应管;长电产的。
1、按按键之前,Q3的G被悬空;
2、按键按下后,5V通过R22 ...

按键之前,Q3的G不是悬空,是和SYS_VCC_5V通过R22 10K电阻连通的吧,此时VGS=0,为关断状态。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不是很完整,因为有部分看不出来,就没传,但不影响分析。大概是这样子的,+5V和SYS_VCC_5V是通 ...

你这里看的不太清楚,插入外部电源5V之后,+5V和SYS_VCC_5V都有电了,后面那个VCC_5V 连接到了系统电源,这里所说的系统电源不是SYS_VCC_5V吧?如果不是,那么此时应该是没电的,Q3导通之后才有电5V,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不是很完整,因为有部分看不出来,就没传,但不影响分析。大概是这样子的,+5V和SYS_VCC_5V是通 ...

还有延时3S是哪里体现的?是软件检测到INT脚拉低之后,软件延时3S吗?我没找到硬件哪里有软启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zzyfidy:
我使用电池供电的,不存在你说的那种情况!主要是外协加工的板子没有处理干净导致的。 ...

你这个和上面电路相同,K_POWER外接按键,那个POWERON/OFF是软件控制的IO口吧,也就是开机之后可以通过软件关机,但是不能通过外部按键关机是这样吗?也许也可以和手机类似,加入长按关机(依然是软件处理的),能否想办法实现外部按键一按开机,再按关机,同时软件也可以控制关机。

网友G:
引用 楼主:
应该会,是不是有器件选择不合适的地方

个人感觉有可能是Q5漏电流的缘故,具体说来,当关机时,外接电源可通过R1,R36,Q5到地,如漏电流较大时,VGS=-IqxR1,若此电压接近MOS的Vth,有可能外加干扰就开机,可适当减少R1或增大R36改善,个人愚见!

网友G:
引用 网友G:
还有延时3S是哪里体现的?是软件检测到INT脚拉低之后,软件延时3S吗?我没找到硬件哪里有软启动…… ...

应该是后面那个大电容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个人感觉有可能是Q5漏电流的缘故,具体说来,当关机时,外接电源可通过R1,R36,Q5到地,如漏电流较大时, ...

理解差不多,软启动的时间控制在软件的IO控制,对于这个方面电路手机上用的颇多。你可以参考下意法半导体STC6615的方案

网友G(2015-10-24):
引用 楼主:
理解差不多,软启动的时间控制在软件的IO控制,对于这个方面电路手机上用的颇多。你可以参考下意法半导体 ...

Tks.

网友H(2016-04-21):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和上面电路相同,K_POWER外接按键,那个POWERON/OFF是软件控制的IO口吧,也就是开机之后可以通过软 ...

可以修改XEINT1引脚为普通上拉输入引脚,置flag == 0,如果检测为高,置flag ==1,开机之后如果检测为低,并且flag==1,软件拉低XPSHOLD关闭电源;这样就实现了按一下开启,再按一下关闭,也可以软件直接关闭。就是要不停的查询XEINT1引脚电平。个人愚见。

网友I:
这样就浪费了CPU的资源了,其实是可以不用CPU的参与就可以完成单键开关机

网友J(2016-06-02):
不觉得好在哪里,,,就是一个简单的开机电路

网友K(2016-07-06):
没有接触过这样的电路    可以讲下   用在什么地方吗

楼主:
各种工控机

网友L:
电路图里的CJ2305的引脚定义应该有问题。CJ2305的DataSheet上写的是:1、GATE;2、SOURCE;、3、DARAIN。

网友L:
SYS_VCC_5V通过CJ2305导通后,会不会产生压降。会的话这个压降大概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L:
SYS_VCC_5V通过CJ2305导通后,会不会产生压降。会的话这个压降大概是多少?

会差生压降0.3V

网友M(2016-09-29):
这电路很好的啊,我这边一直在用,当系统关机后,整机的耗电是0,很适合电池供电的产品。。另外,2个4148缺一 不可。
D8短接,当XPSHOLD为高(开机)时,XEINT一直为低,检不到KEY松开状态,
D9短接,关机时5V经R22、D8进到XEINT,关机电流不为0.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不是很完整,因为有部分看不出来,就没传,但不影响分析。大概是这样子的,+5V和SYS_VCC_5V是通 ...

我想知道为什么是3S这么长?如果那个置高的io没有,按键是一直按下的,这样需要多少时间啊,对着方面不了解。希望能知道

楼主(2016-11-17):
引用 网友N:
我想知道为什么是3S这么长?如果那个置高的io没有,按键是一直按下的,这样需要多少时间啊,对着方面不了 ...

3S是软件定义的,时间可以任意

网友O:
软件上是需要做处理,开机时间和关机时间需要设置不一样,这样才知道是开始还是关机

网友P(2018-08-08):
引用 网友I:
这样就浪费了CPU的资源了,其实是可以不用CPU的参与就可以完成单键开关机 ...

你好,有参考方案吗

网友Q(2018-09-14):
引用 网友D:
不错,学习了。Q3是P增强型场效应管;长电产的。
1、按按键之前,Q3的G被悬空;
2、按键按下后,5V通过R22 ...

去抖???按键的作用不是 按住3s  给系统供电到它起来 去设置XPSHOLD吗?  去不去抖有关系吗?  这个外部中断 是不是让系统起来后立刻进入中断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