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的编译问题?

楼主(2015-07-10):
clnk -lD:\stm8l\Lib  -o Debug\123.sm8 -l..\stvd -mDebug\123.map Debug\123.lkf
#error clnk Debug\123.lkf:45 can't open file crtsi0.sm8
#error clnk Debug\123.lkf:57 can't open file libis0.sm8
#error clnk Debug\123.lkf:58 can't open file libm0.sm8
The command: "clnk -lD:\stm8l\Lib  -o Debug\123.sm8 -l..\stvd -mDebug\123.map Debug\123.lkf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请问大神这个这么办???

网友A:
没遇到过,帮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帮顶吧

好吧,谢谢顶!d=====( ̄▽ ̄*)b

网友B:
不能打开文件libm0.sm8

网友C:
Project —— clean试下

网友:
重建工程试试看

网友D:
楼主有按照前面几位的建议试试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打开文件libm0.sm8

嗯,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oject —— clean试下

还是不行

楼主:
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按照前面几位的建议试试看吗?

有,但是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