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 我的压控电流源为什么会出现削峰现象

楼主:
各位大神  我的压控电流源为什么会出现削峰现象

捕获(1).JPG (314.83 KB )

网友A(2015-07-10):
增加正负电源电压(包括运放的电源电压)再看看。

楼主:
没用啊 是不是因为功率太大了?

楼主:
是R1的缘故?跟r1什么关系

楼主:
求解释下。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正负直流电源能否供出这么大电流。

楼主:
谢谢各位 为什么我调大lm324的供电电压就可以去除削峰现象

网友B:
哈哈,LM324输出电压,起码要去掉MOS管的阀值电压,才是输出电压呀。

网友C:
324这样的运放输出离电源轨的差距很大,要使输出电压满足要求就必须提高供电电压。好好去看看324的器件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