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IAR单步调试时,出现jlink reprogramming flash

楼主(2015-07-10):
如题,当单步调试switch/case语句时,当5条及5条以下case时,可以正常单步进入switch,但超过5条后出现jlink reprogramming flash,并跳出弹窗提示“Programming failed @ address 0x×××××××× (block verification error)”,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断点太多了吧

楼主:
我在调试时没有加任何断点

网友B:
升级IAR版本试试看。

网友C(2016-04-21):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lz  后面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D:
单步,调试器会自动放一个断点,运行之后自动清除掉断点。
单步进switch,它在每个case都放了断点。。。。。。硬件断点不够,它修改你的代码,把需要断点的地方都改成断点指令,于是需要重新烧FLASH

您好,您的回答解开了我的疑惑,那这个问题我该怎么设置才能让他安安全全的进入switch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