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通讯遇到问题

楼主(2015-07-10):
GPRS 转485,如果不知道这个产品也不会影响后面的问题分析,先称之为设备A.

设备A有485接口。

客户有一台设备我们称之为设备B.

A和B通过485方式通信,

问题描述:
1、PC通过串口转485,接设备B,PC串口工具发命令(称之为命令M)给设备B,设备B会立即回复,证明整个通信过程正常。
2、设备A(GPRS 转485)通过485连设备B,设备A也发相同命令M给设备B,设备B没有回复。但设备B主动发信息给设备A,设备A能收到。
3、设备A的485,通过串口转485接PC,设备A发命令M。PC串口助手可以完整正确的接收到设备A发出的命令。

问题疑惑:
设备A接设备B,但是设备B为什么收不到?
设备A电源是4V,设备B电源是5v,会有这方面关系吗?485是查分传输,理论上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才对,

困惑很久们请大家帮忙,

网友A:
1、A设备通讯的数据有第九位校验位吗?PC串口助手往往忽视校验位,你的A设备可能也校验的不是很严格,而B设备可能校验严格。
2、你A设备发送的数据是否字节之间有间隔?如果时间间隔大于B设备认为的空闲时间,B设备也不会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设备通讯的数据有第九位校验位吗?PC串口助手往往忽视校验位,你的A设备可能也校验的不是很严格,而B设 ...

这也是有可能,我做验证再回复,

网友B:
485电路中的那几个电阻OK? 赶脚是电路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5电路中的那几个电阻OK? 赶脚是电路原因

电阻有问题,正常和PC通信也会发生问题才对

网友C:
485总线的设备的收发是需要控制的,你这里的A,B是如何控制收发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5总线的设备的收发是需要控制的,你这里的A,B是如何控制收发的呢

收发控制已单独验证过。
比如设备A连接电脑就是双向的通讯。

网友D:
遇到这种问题,上示波器夹住485的AB线,发一个0xaa,看看波形幅度够不够,边沿够不够陡峭,奇偶校验位有没有,停止位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遇到这种问题,上示波器夹住485的AB线,发一个0xaa,看看波形幅度够不够,边沿够不够陡峭,奇偶校验位有没 ...

目前主要是没有示波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收发控制已单独验证过。
比如设备A连接电脑就是双向的通讯。

485通信需要协议的支持,A,B两者可能协议不兼容

楼主:
忘记结帖。
485换向迟了,反馈的数据没收到。
感谢大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