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C , USB程序跑飞

楼主:
MCU:STM32F103RC, USB4.0库
1、仿真发现 程序运行到中断就会跑飞。
void 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void)
{
  USB_Istr();
}
2、F:\Lander\20150710215012.jpg
3、PC端设备管理器没有发现设备。
4、程序以前在STM32F103RBT6上使用过,没有问题

请高手指教?什么问题啊?谢谢!

楼主(2015-07-10):
附上USB部分原理图

网友A:
什么程序

楼主:
STM32F103RC 的USB程序啊, VCP

楼主:
我用USB4.0库里面的VCP例程

网友B:
第一:什么叫做“运行到中断就会跑飞”?是说进不了USB中断?还是任何中断发生程序就会跑飞?后者的话,一般是中断向量表有问题。

第二:“F:\Lander\20150710215012.jpg  ”什么意思?

第三:PC端设备管理器没有发现设备。说明第一:可能PC都没有发现设备连上来--> 屏幕右下角都没有弹出“不能识别的设备”;第二,发现连上来,但是枚举失败 --> 设备管理器上有黄色叹号,或者屏幕右下角弹出“不能识别的设备”

网友C(2017-05-11):
解决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