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版Win7_9合1_32位+64位_光盘镜像制作

楼主(2015-07-11):
一直以来,重装系统都是以GHOST居多,国内盗版系统泛滥,也正是由于GHOST的普及引起的!
不得不承认,以GHOST为核心的系统备份还原模式,曾是中国电脑重装系统的一代主流。
然而,数年前,微软推出了自己的备份还原模式Gimagex(貌似也是第三方制作)。
我也是早有耳闻,却因为用惯了GHOST方式,不愿更换,对Gimagex的研究便一拖再拖。
今日。借为朋友重装系统的机会,可以体验了一把,不得不承认,GHOST方式确实有点过时了!

本篇**内容主要参考此篇博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7b9df8950100r1u5.html

制作目的:Windows 7 With SP1 32和64位所有版本的DVD光盘安装镜像
系统环境:至少XP,推荐:Vista,Win7,建议性能好的机,一般机子吃不消
准备工具:GImageX(下载地址:http://u.115.com/file/cli0temo
         UltraISO绿色版(下载地址:http://u.115.com/file/es6w4p57
下载win732位、64位官方原版系统镜像 ,可以去“itellyou.cn”下载。

第一步:
下载与系统位数相符的imagex.exe文件,并复制imagex.exe到C:\windows\syetem32(C是系统盘),如图

第二步,下载Gimagex.exe文件,用来更改系统安装镜像的引导信息(效果在后边展示),如图

第三步
解压win7系统32位、64位镜像文件到两个文件夹下,如图所示

第四步:
使用Gimagex.exe程序打开第三步文件夹下/source/image.wim文件,对照下表,依次更改映像文件的信息,
32位、64位系统的image.wim文件都需要更改。如下图
                         名称                                                       显示名称
32位依次为:
            镜像卷1:Windows 7 Starter X32                Windows 7简易版 32位
            镜像卷2: Windows 7 Home Basic X32          Windows 7家庭普通版32位
            镜像卷3: Windows 7 Home Premium X32    Windows 7家庭高级版32位
            镜像卷4: Windows 7 Professional X32         Windows 7专业版32位
            镜像卷5: Windows 7 Ultimate X32               Windows 7旗舰版32位

64位依次为:(64位没有简易版)
            镜像卷1: Windows 7 Home Basic X64          Windows 7家庭普通版64位
            镜像卷2: Windows 7 Home Premium X64    Windows 7家庭高级版64位
            镜像卷3: Windows 7 Professional X64         Windows 7专业版64位
            镜像卷4: Windows 7 Ultimate X64              Windows 7旗舰版64位

楼主:
接下来,我们新建一个文本文件,并复制、粘贴如下代码,然后重命名为“Win7_9合1_整合.bat”
注意自己调整image.wim文件所在的路径,然后双击运行bat文件,对32位、64位的image文件进行整合。

@echo off
title 整合命令
color 1F
echo 即将把64位所有镜像整合到32位中
pause
echo 请耐心等待
Imagex /export f:\64\sources\install.wim 1 f:\32\sources\install.wim /compress maximum
Imagex /export f:\64\sources\install.wim 2 f:\32\sources\install.wim /compress maximum
Imagex /export f:\64\sources\install.wim 3 f:\32\sources\install.wim /compress maximum
Imagex /export f:\64\sources\install.wim 4 f:\32\sources\install.wim /compress maximum
echo 整合完毕
pause

整合后的image文件引导信息效果如下图

楼主:
最后便是镜像文件的打包了,也很简单!我们使用“UltraISO”软件打开一个完整的Win7系统镜像文件,并删掉/source/ei.cfg文件,
然后将我们整合好的image.wim复制到/source目录下,替换掉原有的image文件,
然后另存为一个新的系统镜像文件。
到此为止,我们的win7系统9合1系统镜像文件就制作完毕了,
可以刻录到光盘、U盘、硬盘中进行系统安装了!

安装时系统的选择效果如下图

网友A:
我一般不用ghost的操作系统,安装驱动程序时有时会遇到各种奇葩的问题,蛋痛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不用ghost的操作系统,安装驱动程序时有时会遇到各种奇葩的问题,蛋痛得很 ...

确实,GHOST的系统很蛋疼!
我基本都是自己做GHOST备份。

上面这种办法用的是官方原版镜像!
不算是GHOST!

网友B:
下载不了,楼主直接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