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设置的问题讨论

楼主(2015-07-11):
这里还是利用STM32的中相关知识的跟大家展开讨论的,其中一些知识要点的希望大家给帮忙解决的 啊。。
我先跟大家开个头的啊。。

楼主:
STM32(Cortex-M3)中有两个优先级的概念——抢占式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有人把响应优先级称作'亚优先级'或'副优先级',每个中断源都需要被指定这两种优先级。
GD32 也是基于Cortex-M3核的,,其中断优先级的设置是不是跟这相关的呢?

楼主:
中断响应次序
    (1)具有高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可以在具有低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处理过程中被响应,即中断嵌套,或者说高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可以嵌套低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
    (2)当两个中断源的抢占式优先级相同时,这两个中断将没有嵌套关系,当一个中断到来后,如果正在处理另一个中断,这个后到来的中断就要等到前一个中断处理完之后才能被处理。
    (3)如果这两个中断同时到达,则中断控制器根据他们的响应优先级高低来决定先处理哪一个;如果他们的抢占式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都相等,则根据他们在中断表中的排位顺序决定先处理哪一个。

楼主:
这个在所有的单片机及MCU的都是相似的,都是高优先级的先响应的。

楼主:
中断的优先级
    在Cortex-M3中定义了8个比特位用于设置中断源的优先级,这8个比特位可以有8种分配方式,如下:
   所有8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最高1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7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最高2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6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最高3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5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最高4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4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最高5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3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最高6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2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最高7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1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楼主:
Cortex-M3允许具有较少中断源时使用较少的寄存器位指定中断源的优先级,因此STM32把指定中断优先级的寄存器位减少到4位,这4个寄存器位的分组方式如下:
第0组:所有4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第1组:最高1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3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第2组:最高2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2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第3组:最高3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1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第4组:所有4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

楼主:
通过调用STM32的固件库中的函数NVIC_PriorityGroupConfig()选择使用哪种优先级分组方式,这个函数的参数有下列5种:
NVIC_PriorityGroup_0 => 选择第0组
NVIC_PriorityGroup_1 => 选择第1组
NVIC_PriorityGroup_2 => 选择第2组
NVIC_PriorityGroup_3 => 选择第3组
NVIC_PriorityGroup_4 => 选择第4组

那么在GD32中是怎样设置的呢?

楼主:
注意事项
1)如果指定的抢占式优先级别或响应优先级别超出了选定的优先级分组所限定的范围,将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
2)抢占式优先级别相同的中断源之间没有嵌套关系;
3)如果某个中断源被指定为某个抢占式优先级别,又没有其它中断源处于同一个抢占式优先级别,则可以为这个中断源指定任意有效的响应优先级别。

这是需要多注意的。

楼主:
中断优先级分组是为了给抢占式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在中断优先级寄丛器的高四位分配各个优先级数字所占的位数。在一个程序中只能设定一次。。

楼主:
假如你选择中断优先级分组的第3组:最高3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1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那么抢占式优先级就有000-111共八种数据选择,也就是有八个中断嵌套,而响应优先级中有0和1两种,总共有8*2=16种优先级。

楼主:
中断源优先级具体的设置了该中断源的优先级别在一个程序中可以设定多个(最多16个)优先级,每个中断源只能设定的一个。

楼主:
每写一个关于中断优先级的程序必须包含下列两个函数:

(1)void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u32 NVIC_PriorityGroup)中断分组设置
(2)void NVIC_Init(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中断优先级设置

网友A:
中断优先级的设置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