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VB串口接收来自单片机发来的数据并显示在记事本

楼主(2015-07-11):
Private Sub Command2_Click()
With MSComm1

  .Settings = "9600,N,8,1"   '设置通信口参数
  .InputMode = comInputModeBinary '设置接收数据模式为二进制形式
  .InputLen = 1                  '设置input一次从接收缓冲区读取字节数为1
  .InBufferCount = 0              '清除接收缓冲区,等待计算机接收的字符数为0
  .RThreshold = 1               '设置接收一个字节产生oncomm事件,打开接收
  .SThreshold = 0
  .PortOpen = True
End With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Text1.Text = ""
End Sub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Dim buffer As Variant
Dim arr() As Byte
Select Case MSComm1.CommEvent
  Case comEvReceive
  buffer = MSComm1.Input
  arr = buffer        '返回一组二进制数据
  Text1.Text = Text1.Text + " " + Hex(arr(0))
   End Select

End Sub

Private Sub Timer1_Timer()

If Text1.Text = "1" Then
SendKeys "{h}"
ElseIf Text1.Text = "12" Then
SendKeys "p"
ElseIf Text1.Text = "123" Then
SendKeys "y"
End If
End Sub
接收来自单片机的发来的数据1 2.3,显示在Text1.Text ,但同时如果Text1.Text =1 在光标闪烁的地方就发送h .ElseIf Text1.Text = "2" Then     SendKeys "p".   程序这样为什么不行呢?

网友A:
提醒下楼主Text1.Text 第一次等于“1”,第二次等于“1 2”,第三次等于“1 2 3”
注意你程序里字符间加了空格的“Text1.Text = Text1.Text + " " + Hex(arr(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