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求助 M0 User data option bytes 两个字节的编程和访问方法?

楼主(2015-07-11):
大家好,我使用的芯片是 stm32f030f4p6, 需要使用到 选项字节中留给用户使用的两个字节 User data option bytes(0x1FFF F804), 我试了下面的方式,但是读回来的数据是 FF
<div class="blockcode"><blockquote> uint8_t d = 0x88;

        FLASH_Unlock();
        FLASH->CR |= (0X0001 << 9);
        FLASH_OB_Unlock();
        FLASH->CR |= (0X0001 << 9);
        FLASH_ProgramOptionByteData(USER_OB_ADDR, d);

        r = FLASH->OBR;
        r = *(uint32_t*)USER_OB_ADDR;
        FLASH_OB_Lock();
        FLASH_Lock();

手册说 Bits 23:16 Data1: User data byte 1 value (stored in FLASH_OBR[31:24])
读取 FLASH->OBR 结果是 0x00000000

请问有正确的方式是怎样?

网友A:
直接读FLASH_OBR寄存器就可以读出。

uint32_t temp_ob;
temp_ob=FLASH->OBR;

网友A:
另外,FLASH_OBR的值仅在上电复位时,才会loadFLASH中的对应option bytes的值。所以改完option bytes的值后直接读,读到的还是老的值。

网友:
直接读FLASH_OBR寄存器就可以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