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FPGA还是CPLD?

楼主(2015-07-11):
本人新手,这两种东西都没有使用过,之前都是在用做单片机做东西,现在有个项目,我觉得利用数字电路实现起来更好,所以想用这两样东西。要求如下:1、高速采集ADC数据,采集的ADC数据跟另一个数据进行比较,相等时输出信号;2、采集增量式编码器数据,采集的编码器数据跟另一个数据进行比较,相等时输出信号;3、产生PWM信号,控制伺服电机;4、利用与非门实现某些功能;5、与单片机通讯(stm32)。有没有推荐型号或开发板。

网友A:
先写逻辑看是否容量够  看功估计 得FPGA

网友B(2015-08-26):
CPLD/FPGA 的优势就是腿多速度块,其实吧,如果不纠结几百兆的速度,还是单片机用的省事。 你高速采集数据用cpld 就可以了,PWM 还是单片机方便。

网友C:
看逻辑量应该可以CPLD,CPLD方便些,掉电不易失。不考虑复杂的控制、远程升级等等建议优先CPLD